想问下大家穿越机你们都怎么防止飞丢

楼主(2016-12-07):
昨天刚把我的心爱210穿越机飞丢,心理感觉难受了很多,大家有什么心得一起分享一下,防止其他模友发生类似的情况,接收机你们都用的什么型号,天线如何放置,入魔有四年了,以前飞固定翼,多旋翼,基本就没失过控,这次用futabaT14sg配的FM800pro接收机飞了40米左右就直接失控了,本来没想飞那么高,只是想体验一下一下急加速螺旋桨的咆哮,加完速就收油门了,当时也就30多米,靠惯性飞机继续上飞了一段也就40米,飞机就一直保持高速垂直上飞,在原地等了半天也没见飞机掉下来,这是当时飞行的场地,这是接收机,希望大家多给些意见,大家一起分享给那些刚刚步入穿越坑的新手们,好多人给我评论,设失控保护,宁炸不放生,希望没设的模友们以此为鉴,写的有些语无轮次,想到哪里就写到哪了,希望各路大神都给提出些注意事项吧!

网友A:
还好没买同款接收机,不过我室内飞有刷,也经常失控,用的是ftr8sb拆外壳和pwm输出脚,自己焊工不满意,然后就是经常炸,导致各种接触不良会引起各种失控,还有电机故障导致的抽搐,还是炸几次就检查检查,小心为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没买同款接收机,不过我室内飞有刷,也经常失控,用的是ftr8sb拆外壳和pwm输出脚,自己焊工不满意,然 ...

室内飞还是安全些不过场地不好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室内飞还是安全些不过场地不好找

找个树多的地方钻钻树也好,哈哈,顶多挂树上,竹竿子捅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树多的地方钻钻树也好,哈哈,顶多挂树上,竹竿子捅捅

主要40多米就失控钻啥也失控呀

网友B:
刚刚组好的穿越机,我也喜欢体验咆哮的感觉。一般都是悬停然后猛推油门。一两秒就切姿态定高慢慢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组好的穿越机,我也喜欢体验咆哮的感觉。一般都是悬停然后猛推油门。一两秒就切姿态定高慢慢落下来。
...

我就是这么飞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40多米就失控钻啥也失控呀

不可能控制距离只有这么短的,除非接收炸坏了,要么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控制距离只有这么短的,除非接收炸坏了,要么接触不良了。。。

以前地面水平飞个大几十米都啥事没有,就赶上最后一次失控了,天线震松也有可能

网友:
引以为戒!我一定要引以为戒

网友:
装个BB响,没电了会叫的,声音很大,应该能听得到

网友:
这个,应该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一般关控了电机就不转了,你的什么接收这么神奇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地面水平飞个大几十米都啥事没有,就赶上最后一次失控了,天线震松也有可能

40米是不会失控的,我猜你大油门之后是不是电池电压下降导致接收机不能正常工作失控了,所以就保持失控前时的各舵量不变,也就是保持原航向飞去,等电压回升接收机再回复正常你的机机可能真的超出视线和遥控范围了。(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地面水平飞个大几十米都啥事没有,就赶上最后一次失控了,天线震松也有可能

遥控器的遥控范围是空中距离大于地面距离的

网友:
一定要设失控保护,接收不到信号油门就关掉了,宁可掉地也不放生。

网友D:
这种 垃 圾黑作坊的接收机你也敢用 又贵又垃 圾  你问问华科尔、贴地飞的人  价钱是你的几分之一  在这么开阔的地方也能失控  扔了吧

网友:
要想防止飞丢,首先设置失控后低油门,再就是飞之前拉一下距离,我的高频头有个功能,就是长按一个按钮接受距离是原来的三十分之一。这样拉距就容易了。目视飞千万不要飞远,看不清姿态就果断收油!尽量不要目视飞行,穿越机享受的就是FPv第一视角的乐趣。

网友E:
和我的机架一样,大猩猩!看你的接收天线貌似没有拉出来,应该拉出来和扎带绑一起

网友F:
难道楼主的飞机是被别人的干扰枪击中了

网友:
目测机架不便宜啊  有宁炸不放生 接收机主要是天线位置 还有遥控天线的位置 两者都有辐射范围和方向的 稍微了解下就大概明白怎么弄了 你这30米就失控不正常  飞控还有设置 我选的失控直接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米是不会失控的,我猜你大油门之后是不是电池电压下降导致接收机不能正常工作失控了,所以就保持失控前 ...

应该不会吧,4s电池还有50%左右电,电池也是格式新电池应该压降没那么高

网友G:
FM800 PRO 用做室内穿越还是可以的,我目前放在105空心杯上基本没失控过,最多也就飞出去30米。210飞机用的睿斯凯的兼容接收飞200米没问题。楼主还是大意了。

网友:
挂个BB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 垃 圾黑作坊的接收机你也敢用 又贵又垃 圾  你问问华科尔、贴地飞的人  价钱是你的几分之一  在这么开 ...

以后千万别买这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我的机架一样,大猩猩!看你的接收天线貌似没有拉出来,应该拉出来和扎带绑一起

天线拉出来用热缩管和扎带缩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道楼主的飞机是被别人的干扰枪击中了

估计不会,太空旷了,连个人都见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FM800 PRO 用做室内穿越还是可以的,我目前放在105空心杯上基本没失控过,最多也就飞出去30米。210飞机用的 ...

大意,以前在外场飞都没事,就赶上这么倒霉

网友:
设置失控保护会好一些吧,我前几天飞不掉下来后用图传信号进行大概定位然后找到的。如果不怕加重装一个车载GPS定位器。只要有手机信号都可以进行定位。

网友:
还是在熟悉的场地飞最好有树便于识别方位 BB响什么的也不是万能的 我就在不熟悉的场地飞过速度太快电池炸掉了 什么响都没有用  找了一个多小时 大太阳 找的我怀疑人生  从此在也不再不熟悉的地方得瑟了

网友H:
同款接收,各种复杂环境下飞过也没事。基本上靠DVR + 失控保护吧, BB响其实作用很有限,毕竟飞丢炸了,电池十有八九也是掉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款接收,各种复杂环境下飞过也没事。基本上靠DVR + 失控保护吧, BB响其实作用很有限,毕竟飞丢炸了,电 ...

主要是失控保护没设,就当,花钱交学费了

网友I:
首先选择熟悉的开阔点的场地飞,不熟悉的飞场慢慢适应不要一开始贪图暴力远距飞,配置方面失控保护要有,不能让飞机有机会脱离遥控自行飞走,然后配备寻机BB响,便于落地后的寻找;目视飞一旦分不清头尾时一定不要惊慌,保持高度和俯仰副翼杆中位,慢慢打杆找出方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首先选择熟悉的开阔点的场地飞,不熟悉的飞场慢慢适应不要一开始贪图暴力远距飞,配置方面失控保护要有,不 ...

谢谢指导

网友:
楼主节哀。
同款机架,差点飞丢两次,一次是我自己定高50米,不小心飞到太阳下面,结果看不清飞机了,好在看屏幕找到参照物飞了回来,当时最怕飞到楼后面去挡住遥控信号就完蛋了。
第二次是元旦,弟弟想试一试,我在一边看着,鹰眼屏外接电池很麻烦,就没开屏幕。弟弟碰了YAW飞机姿态变了,我接过控也拉不回来,看着飞机逐渐的飞远心里急了,赶紧让弟弟盯着飞机高度(已经快看不到飞机了),我凭手感油门稳在不至于掉高的位置,让它自己飘。抓紧插上屏幕电池。好在连上了,看着屏幕又飞回来的。

体验两次惊心动魄!

总结:超视距一旦辨别不清机头,就算你打对了摇杆你也看不出来飞机在往回飞。
图像一定要确保看到!这样才不心慌,实在不行我加油往上飞,高空还有挽救的机会,一般控1KM距离还是没问题的。
失控保护不要设置,失控上锁停转自由落体就好,免得放生,或者坠地后二次伤害,最主要的别转着伤到人。

网友:
我就亲眼见过!手一推就什么都木有了!!失控保护一定要地!不管什么

网友:
50%电量猛推油门后电压降太快接收机断电重启,导致失控,半电量你也敢那么玩,4个电机猛推全油门起码能达到90a的瞬间电压呢。。。

网友:
不作死就不会死.....我基本都是跑速度的话 半径100米内5米高,乱飞的话 半径80米内 20米高内,关键是熟悉地形...BB响不响的话 坚决不出50米....

网友J(2017-01-06):
电池都炸飞了真特么难找

网友J:
同我差不多,玩了好多年固定翼了,从没丢过机。转玩穿越,连丢3架。现在第4架了。我只想说1点,一定要设失控保护

网友K(2017-02-17):
提控回家者的福音
无线GPS定位飞行轨迹跟踪器

地面拉距离2.2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提控回家者的福音
无线GPS定位飞行轨迹跟踪器

是有卡的吗?

网友K:
不走流量,用的433频段无线发射接收,用的离线地图

网友:
不飞就不会飞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走流量,用的433频段无线发射接收,用的离线地图

叫什么名字

网友:
飞行轨迹跟踪器

网友:
我也这样丢了一台

网友L:
哈哈。跟我一摸一样的情况。14sg  fm800pro。 十几米远。一急加油门。就失控直上云霄啦...    目测跟你一样的电机和电调。  然后我就退坑专心玩电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跟我一摸一样的情况。14sg  fm800pro。 十几米远。一急加油门。就失控直上云霄啦...    目测跟你一样 ...

有同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