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b这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2016-12-07):
设置mb是,通电后灯全都亮了,status灯一直在闪

网友:
你所有的线全都插反了 黑线和褐色线向下的。SYS边上有示意图

网友:
跟我一样的  是线插反了

网友:
反了会不会烧坏

网友:
楼主细心点吧~~还好是陀螺线插反了~要是电池正负极反了~~就麻烦了~

网友A:
扎带扎陀螺仪你是希望提升陀螺仪的震动吗

楼主:
是反了,但是我按照亚拓装机说明书上搞的,唉:-(,真不明白,问没玩过的都是按我理解的。根本不是给新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扎带扎陀螺仪你是希望提升陀螺仪的震动吗

扎带是零时的,为了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