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6-12-07):
最近我的充电器老是把第一片电池先充满
然后,充电完成后,第一片电压会达到4.3伏
这正常么,我记得原来不是这样的
不是电池的问题,给所有电池充电都是这样

网友A:
测电器有问题!找个万用表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没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器有问题!找个万用表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怎么测单片的呢,求指教

网友B:
测电器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电器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

充电器也不正常吧,哪有先冲满第一片的啊

网友:
skyrc的东西质量一般

网友:
不用平衡线冲呗

网友:
充电器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充电器第一路的平衡电路估计坏了

网友C:
很正常,直流电就是这样,所以 负极那一片最早挂,内阻增大,一充就满(仅仅是电压达到了而已,电量不足的,而且飞起来很快没力了,就变成5S了),我一般都是用另外的同型号的电池拆一片换上就行了。 当然,充电电流越大,这种情况会越早出现。  至少我是这样的。

网友D:
我的冲电器之前也出现过这问题,后来发现是平衡插板接确不好,换了308的平衡插板就好了

网友E:
skyrc但质量呵呵 就它那B6 最贵性能最差 还指望其它充电器有多好。换其它充电器(比如308)就好,不要心存侥幸 电池充坏了有安全隐患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直流电就是这样,所以 负极那一片最早挂,内阻增大,一充就满(仅仅是电压达到了而已,电量不足的 ...

我之前是用过大电流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冲电器之前也出现过这问题,后来发现是平衡插板接确不好,换了308的平衡插板就好了

今天换了一个,六片都是4.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器有问题!找个万用表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不是测电器的问题,用别的也一样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是充电器的问题,换个平衡头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网友:
cell#6退化,容量变小。

网友:
4.3属过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