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样配置 还能飞起来 !

楼主(2016-12-07):
77寸飞机 加 35cc发动机 加 kst815舵机5颗 加 电池2S 2200 每块117克 三块 加 双天稳压 加360油箱 加舵机线 接收机 各种贴 这飞机还能起飞吗 飞起来还能吊机吗 种感觉发动机是不小了 是不是改成40CC 前辈发表一下意见! 不吝赐教!感谢万分……

网友A:
很轻松,放开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轻松,放开干吧

能行!我要告诉你 我只飞了3次模拟器 你什么想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行!我要告诉你 我只飞了3次模拟器 你什么想法

随便飞,随便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飞,随便炸~~~~~

能不炸吗?

楼主:
不开玩笑 发动机真的够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行!我要告诉你 我只飞了3次模拟器 你什么想法

那炸了通知我,我坐等二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开玩笑 发动机真的够用吗?

没一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开玩笑 发动机真的够用吗?

真的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炸了通知我,我坐等二手

我晕 我一直看你装机为标准 你咋炸了呢? 什么原因 ... 劳烦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一点问题

闲鱼有架 德天 35cc 装完的 3500 你看看 我觉得你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晕 我一直看你装机为标准 你咋炸了呢? 什么原因 ... 劳烦详细说明...

吊机时,发动机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吊机时,发动机熄火

什么原因造成的熄火 吊机油应该在底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炸了通知我,我坐等二手

你得发动机是不是 自己调过。

网友C:
舵机换成1256。别的没毛病。

网友D:
815不太适合固定翼,换825或者1256。

网友E:
窄频舵机是给陀螺仪用的,直接接接收机好像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得发动机是不是 自己调过。

嗯,调过,调了以后有点冒蓝烟。心里有点打鼓,在地上各种试都不熄火,上天飞了有六分钟左右就熄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原因造成的熄火 吊机油应该在底部

哎具体我也不知道,油机之前没摸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调过,调了以后有点冒蓝烟。心里有点打鼓,在地上各种试都不熄火,上天飞了有六分钟左右就熄火了

你应该是调完了,没有飞过暴力航线,飞几个起落,没问题才是真没问题。

那就怪不了谁了……
磨合过后 收一点高速。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换成1256。别的没毛病。

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815不太适合固定翼,换825或者1256。

楼主:
引用 网友E:
窄频舵机是给陀螺仪用的,直接接接收机好像不行

哦 知道了 我直接1256

网友:
新手油机?厉害了

网友F:
有点基础都能飞,放心翱翔太空,哪有那么容易炸鸡的啊。不要心虚,首飞手发抖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基础都能飞,放心翱翔太空,哪有那么容易炸鸡的啊。不要心虚,首飞手发抖也不行。

炸炸才健康……

网友G:
新手直接飞油机,太刺激了,关注后续。

网友H:
舵机3470即可 稳压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吊机时,发动机熄火

炸的真快。看样不是很严重,修修更健康花500买架特价机适应适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舵机3470即可 稳压不靠谱

双天稳压电源不靠谱?详细聊聊呗,我也用的这个

网友I:
都是硬货,新手直接上这个配置,土豪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舵机3470即可 稳压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直接飞油机,太刺激了,关注后续。

肯定有后续 现在冰天雪地 几个月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都是硬货,新手直接上这个配置,土豪一枚

只剩下土了 豪都没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815不太适合固定翼,换825或者1256。

请教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教为什么呢?

815速度快力量小一些,适合直升机斜盘用。825速度慢一些,力量大,适合固定翼。815的力量用在35cc上也够用,就是舵面会有追踪现象,自己在那不停的哆嗦。

网友:
买个便宜货练手,没玩过油鸡的第一次别买太好,舵机推荐futaba3470,240一个,稳压器不需要,直接2s lipo日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