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开源头追的问题

楼主(2016-12-07):
看到网上的开源头追教程就学着做了一个,开始在电脑上测试成功,然后连到伏特吧控上,刚连上挺好的,用了没几下就没反映了,再上电脑测试就报错不行了,没准是扳子出问题了.于是又买了套扳子再做一个,还是在电脑上测试成功了,但是一连控又不管用了,于是又接回电脑,结果就没有波形输出了,重新写便程序还是不行.请问做过的大神们,碰倒过这种情况吗,会是硬件坏了吗?总是找不到原因,求解答,谢谢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遥控器?我的是ff9,输出电压是12福特(遥控器的电池是多少电压,输出就是多少电压),根据我的了解,nano模块的输入电压好像是5v的,估计是电压高了,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遥控器?我的是ff9,输出电压是12福特(遥控器的电池是多少电压,输出就是多少电压),根据我的 ...

我的是futeba T8J,用4结5号电池的,也就6伏吧,也会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