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首先接收机和图传还有相机是可以通用,飞控按理来说是需要用无刷版的,但毕竟是开源的,想着有没有办法改下程序获得常规的PWM(50hz 1-2ms)输出,经过一番调研,发现有个老外已经这么干了,直接在飞控上的接有刷电机的地方焊了一个下拉电阻,然后就连接到BLheli的ESC上了,后来查询说明书才知道BLheli 的电调支持直接驱动有刷电机的高频PWM。嘿, 这下可省事了。(All codes support 1kHz, 2kHz, 4kHz, 8kHz and 12kHz PWM input signal in environments where the ESC takes its input from a source that would normally drive a brushed motor.)

网友(2016-12-08):
因朋友相赠QX95,入坑微型四轴,也算得上穿越吧,详见: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3436
坛子里讨论空心杯电机的寿命的帖子也不少,更换麻烦,散装电机的一致性也不太好,我的飞了大概60个电也能感觉到一些异样了,视乎命不久矣。

于是想着改无刷,基于 “暂时学业太忙,不准备投入太多,仅室内休闲飞行” 的前提条件
1. 成本低,能通用的通用,能自制的自制。
2. 不求暴力。
3. 需要保护架。

首先接收机和图传还有相机是可以通用,飞控按理来说是需要用无刷版的,但毕竟是开源的,想着有没有办法改下程序获得常规的PWM(50hz 1-2ms)输出,经过一番调研,发现有个老外已经这么干了,直接在飞控上的接有刷电机的地方焊了一个下拉电阻,然后就连接到BLheli的ESC上了,后来查询说明书才知道BLheli 的电调支持直接驱动有刷电机的高频PWM。嘿, 这下可省事了。(All codes support 1kHz, 2kHz, 4kHz, 8kHz and 12kHz PWM input signal in environments where the ESC takes its input from a source that would normally drive a brushed motor.)

于是在banggood上定了一套无刷动力,又买了俩块电池和一个蜂鸣器,这里卖个关子,下期再具体介绍(主要是快递没到)

今天主要介绍一下自制(3D打印)机架:
第一步当然是建个模:电机距离稍稍扩大了一点到100mm,因为打印机是用的粗丝,而且打印镂空结构效果不好,所以模型针对做了一定的调整,需要模型的朋友不一定试用。

第二步:打印,前面提到打印机的局限性,有些地方需要再加工,比如电机安装孔,侧壁的镂空,还有相机嘉的安装孔。

机架

图传一体相机架

保护圈和支腿

减振橡胶:十年前玩过自制无刷电机的应该认识,光驱里面用来减振的。

粘连:这里有个小窍门,不能用502,太脆,一磕就开了,一般的环氧树脂也不好用,试了一下也很容易就掰开胶了。应为材料是ABS,得用专用的胶水,能够溶解ABS,就像焊接一样。一般都是一大瓶,也不算便宜,要控制成本,查了一下常用成分:丙酮,太好了,老婆的卸甲水(有纯丙酮的,也有不含丙酮的,注意甑别),溶解一点ABS碎末做成糊状胶水,涂胶,定位,搞定,结实不要不要的。丙酮有毒,注意通风。

最后的样子,减振橡胶很软,把相机掰一下固定住也能调节倾角。

重量:19克,还蛮重的,不过可以接受,不要保护价也有9克,想着无刷动力足,也不暴力,也是能接受的。

今天就到这了,动力到了再接续(估计半月以后了),谢谢!

网友:
定多大电机

楼主:
Racerstar 1103 8000kv
Racerstar BLheli 6A ESC, 1-2s

网友A:
怎么不在tb买无刷啊

网友:
会画图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在tb买无刷啊

美帝留学狗,补助微薄,所以才这么折腾。

话说我们国货在外的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高,认可度也越来越高,这边很多中国直邮到世界各地的购物网站。

可是慢啊,羡慕国内的快递,最多三天就到了,一周过去了还没出海关呢。

话说我也在TB搜了同款电机,貌似贵了几倍,估计是做外贸的,国内想这么改还得再淘一下合适的电机。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楼主的钢板尺必须要赞一个

网友:
打印机调得很好

网友:
打印质量很差强度影响很大

网友:
楼主十分强悍,持续关注

网友:
好贴。等我的到了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帝留学狗,补助微薄,所以才这么折腾。

话说我们国货在外的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高,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

既然tb这么坑,楼主搞个代购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