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神求教!!!国外遥控车里一般使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微型轴承?

楼主(2016-12-08):
向各位大神求教
在国外品牌(如Traxxas,Hobbico,HPI Racing)遥控模型里,一般用什么品牌的微型轴承轴承?是不是用国外名牌轴承,如SKF, NSK, NMB等? 会不会用到中国厂商制造的微型轴承,如慈溪,上海一带的厂商生产的轴承?

非常感谢!

网友A:
玩过 Traxxas、losi、Associated(AE)。。。原车轴承没见过任何名牌货。通常连logo都没有,只有型号,或者型号都没有,要自己测量。。

。。。否则那些 upgrade bearing 卖谁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过 Traxxas、losi、Associated(AE)。。。原车轴承没见过任何名牌货。通常连logo都没有,只有型号,或者 ...

涨知识了,非常感谢大神!

网友(2017-03-23):
厉害的  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