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飞控自动调参功能的疑问

楼主(2016-12-08):
各位大神早上好。

今天在这个网站看关于APM飞控自动调参的介绍

其中有一段话,按照翻译解释是说在自动调参过程中,要把相加框架(应该指的是云台)等会导致飞机晃动的设备移除掉

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各位大神
1.不知道关于上面那句话,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的?
2.在APM飞控自动调参过程中,云台是不是要移除,等自动调参完毕再装上去?

网友A:
我是加上所有的 设备调参的 云台 相机都装好  调好好后 电池的摆放位置以后都不变了·

网友B:
先把云台调好,或把云台固定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云台调好,或把云台固定住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加上所有的 设备调参的 云台 相机都装好  调好好后 电池的摆放位置以后都不变了·

收到,谢谢

网友:
学习,涨知识了

网友C:
所有设备安装完毕,然后云台断电了后固定住每个轴,防止飞机上任何一个部件的晃动就可以开自动调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设备安装完毕,然后云台断电了后固定住每个轴,防止飞机上任何一个部件的晃动就可以开自动调参了

收到,谢谢,看来可以用美纹胶带绑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