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bby无人机正常飞行几天后,机臂固定桨叶的桨夹出现裂纹。

楼主(2016-12-08):
新机正常飞行后发现此处有裂纹,求助还敢再飞吗?还有有无出现同样问题的,如何解决?估计是材料和工艺问题,因为正常飞行无摔机现象。

网友:
来个近距离的,不确认是裂痕还是磨具缝。

楼主:
可能我拍的照片显示不好,肉眼看明显开裂。

网友:
通病。搜索一下,多可去了。
不过他们都是机臂电机根部位置。

网友:
看到了,感觉影响不大吧

网友:
您好,机臂出现裂痕就不要再飞了,请尽快联系售后进行维修~

网友:
我很为航模这种东西。有一点问题都需要解决后使用。一点也糊弄不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拍的照片显示不好,肉眼看明显开裂。

建议 楼主 标题 增加两个字 “玩具”:
如下:【Dobby 玩具无人机正常飞行几天后。。。】。。。

楼主 图示位置的 裂缝是非常危险的,
两边的桨随时会 离心力而去。

网友B:
希望厂家对这一些已经经常发生裂开部位重新做一些加固配件,还有电机固定位置下面做个铝合金片来克服塑料件的裂开隐患。配件价格不要太高让用户自己升级一下。否则维修快递成本也超过了这一些小配件了。对厂家也是个负担,对用户也是时间上的浪费。(因为我第一次维修已经浪费了180元,第二次维修厂家才发现是塑料件的问题免费的)快递来回4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厂家对这一些已经经常发生裂开部位重新做一些加固配件,还有电机固定位置下面做个铝合金片来克服塑料件 ...

桨夹材料和工艺存在问题,支付28元后,厂家发了一套4个带螺丝。不过用502粘了一下,对付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 楼主 标题 增加两个字 “玩具”:
如下:【Dobby 玩具无人机正常飞行几天后。。。】。。 ...

别的性能不说··单是视觉定位这个,玩具飞机有?一般的航模有?
桨夹中间断开,螺旋桨也不会因为离心力甩出去的。没看到两个螺丝是直接固定在电机上的么  这个和直升机的桨不一样··

术业有专攻··dobby没你想象的那么弱··智能化程度要体验了才知道

无人机不是以个头来算的···

网友:
现在的玩具四轴无人机也是牛逼的,很多玩具也具备视觉定位了,这不!有一款仿大疆悟的玩具就400多,还能变形,和大疆悟十分相近,好像叫 FUTURE1,才400元还能变形定位的玩具,怎么也比DOBBY强不少吧,价格一个DOOBY能买7架FUTURE 1哈哈哈,好像在玩具批发市场都有的买,销量非常火爆,大疆非常生气。

网友:
我感觉DOOBY还是定位成为玩具无人机比较好,毕竟外形就像一个玩具!大疆的御能飞25分钟,飞行半径达到3公里+,自动返航高清图传,这些才是无人机的基本要求,DOOBU哪项指标能达到?手机遥控的玩具很多,微型的四轴带实时WIFI图传也很多,基本都是300元左右,也就大拇指那么大,干嘛一定要搞一个IPHONE6那么大的DOOBY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