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问题,关于扭力吊

楼主(2016-12-08):
我在模拟器里扭力吊好像只需要用升降就可以扭力吊了,方向好像不打也能吊。 不知道这样吊机对不对,还是要配合方向舵吊^_^

网友:
肯定要打方向舵的,多练练。

网友:
肯给你要会打才好

楼主:
谢谢,感觉配合方向舵,飞机基本不会乱跑^_^

网友:
要配合方向舵

网友:
模拟器良好状态下的模拟飞行,实际飞的时候,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方向舵必须要练。

网友A:
f3p可以做到基本不修舵,楼主可以做一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p可以做到基本不修舵,楼主可以做一架看看

F3P要室内的吧,而且我玩室外的,哈哈 多谢帮助 现在在模拟器苦练中  只能蛇滚一圈,扭力吊目前还凑合。不知道飞真机能不能HOLD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F3P要室内的吧,而且我玩室外的,哈哈 多谢帮助 现在在模拟器苦练中  只能蛇滚一圈,扭力吊目前还凑合。 ...

扭力滚的时候,尽量很正的头朝上,少修舵,如果频繁修舵,会导致无法自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滚的时候,尽量很正的头朝上,少修舵,如果频繁修舵,会导致无法自转。

扭力滚需要给副翼吗?难道不用给副翼吗?
感觉就像直升机的自旋动作,就是打起来难受
压着副翼的时候还要给升降,一指禅很难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扭力滚需要给副翼吗?难道不用给副翼吗?
感觉就像直升机的自旋动作,就是打起来难受
压着副翼的时候还要 ...

扭力滚,顾名思义就是靠螺旋桨反扭滚的,尽量不打副翼,飞机只要头朝上够正,自己就会左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滚,顾名思义就是靠螺旋桨反扭滚的,尽量不打副翼,飞机只要头朝上够正,自己就会左滚。

原来不需要打副翼啊,那就容易很多了,谢谢

网友:
感觉滚起来时候是不是要升降舵哦

网友:
扭力吊 肯定要修舵的  方向和升降必须的 副翼可以不动 想转的快一些可以打点副翼

网友:
扭力吊感觉真机比模拟器要容易 真机吊机练的熟了 扭力吊自然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