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谁能告诉我精灵3A与 精灵4 悟1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2-08):
谁能告诉我精灵3A与 精灵4 悟1有什么区别?
有功能对照表吗?
再 我买无人机主要用于航拍 希望无人机能作慢速精细动作
希望在这方面有经验的飞过这几种无人机的前辈们们不吝赐教
特别是飞行控制手感有什么区别?

楼主:
类似如"精灵4最好操控,悟是专业级的,精灵3是精灵4的上一代,总体体验自然没有精灵4 好,但精灵3便宜."的经验就不用浪费作者的笔墨了.

还有连大疆摸都没摸过的仅靠百度百来的一知半解的半吊子就洗洗睡吧
恭候5IMX有经验的老师传经送宝.

flyingapple2 少校的精彩讲评  获2016年好人好报奖
奖一套DJI原装桨

来自 11楼

网友A:
悟:悟1的室内或者说是低空光流定点不行,因为他的动力太大,自己的风力造成低空光流或者室内漂移过大
      高空表现:悟是机动力不足,反应速度不如精灵3和精灵4,但是打杆动作圆滑,不快,而且从视频感觉出非常稳,平滑
      基本上需要出大范围远景或者说是做全景,还有大范围环绕,悟表现非常好(我手头只有X3,没X5,我说的仅限于X3,有X5或者X5R的高手可以补充)
     而且悟X3原片RAW的后期优化不错,底子好,比精灵3出来的原片好,和4,目前我就是业余玩家,用LR调整没看出太大区别
      电池方面:这个是悟1最大的劣势,续航X3用TB47,15%落地电量,13-14分;X3用TB48,15%落地电量,16分,而且悟的电池不如精灵电池耐用,老版的TB47还需要进行深度放电(每隔10-15循环),新版听夏青妹子说不用,但是实际上我每隔12-13循环TB48也来一次深度放电,当然这一切悟2改了。
精灵3:低空或者室内定位相当不错,动作灵敏,从画面上就可以感觉出比较暴力
            高空表现,因太灵敏,造成转向速度有时候过快(手打杆有时候一旦没打好,环绕的画面速度就变化很快)
            基本追车来说,一般跟随或者一般追车,精灵3非常好用,但后期需要调整一些画面转向或者上下太快的镜头,但真正拉力赛或者比赛的视频,精灵3还是不行,必须需要悟那种开姿态模式,前进或者转向均不会桨和脚架上镜头的四轴来飞,而且姿态模式,悟的速度要超过精灵不少,而且在有风的情况下,精灵3满杆很容易桨和脚架进入镜头。
            原片来说,一般用会声会影或者爱剪辑,精灵3A/P原片与悟X3看不出区别,但是一旦用类似PR的软件进行调色,那X3的深度要比精灵3系列好很多
            电池方面:精灵3A/P续航为15%落地电量,不低于18分,这个续航已经满足一般的要求了,携带性也不错,电池寿命也不错,综合来看,个人玩家玩精灵3是非常好的选择。
精灵4:基本同精灵3,区别如下:
           首先说飞行情况:避障模式速度只有10m/s以下(包含10m/s),这速度,别说追汽车了,自行车都不够,也就跟随个人,一旦关闭避障,GPS模式速度可以飙升到16m/s,控制感觉也不错,但是这个就和精灵3无区别了
           运动模式:说实话,这个就是个噱头,开启运动模式,极速可以到22m/s以上,但是这个速度下,方向杆极为灵敏,稍微小打杆,飞机方向错位明显,基本上除了直线追车之外,此项功能没任何实用价值(而且必须确保对正的情况直线追车,因为一旦打杆追车,那你方向跑偏的非常大)
           电池:说实在的,我最开始就是看重这个才入了一个精灵4,但是表现不太尽如人意,在GPS模式下,15%电落地,21分左右,在运动模式下,15%电落地,16分左右,但是有个要说下,精灵4在P模式下,脚架和桨很不容易进入镜头了
           原片:不论是raw的照片还是视频,深度及后期,均不次于悟X3,这个没啥好说的,我就一般玩玩,所以也没太后期,的确没看出啥大区别来
精灵4P:目前还在努力攒钱,等年终奖中,故没入此机,无法评论,by the way,我是SB-DJI群的,群主目前的精灵4p已经返厂了,表现还可以,就是云台抽了,貌似P模式避障状态速度终于上16m/s了,可喜可贺,图传拆机帖子发现貌似是LB2代的,另外,镜头是安霸H1的,支持4K60帧,而且录像芯片貌似查数据支持5.2k25帧,这可真让人流口水
悟2:目前我认识的人中没有拿到的,还在等发货,出来的我找他们再问,要测评或者原片

网友:
友情提示,伸手党在这里不受待见

网友:
同楼上。
见官网。

网友:
这些问题都能百度出来的,居然要伸手。

网友:
没用过精灵4悟1比精灵三定点能力强。速度快。果冻少。精灵很容易果冻。

网友:
少将问这个…

楼主:
知道什么叫不耻下问吗
你以为将军什么都比新兵懂?
你爷爷奶奶还有很多地方不如孙子
况且5IMX的军衔不但全国统一考试考出来的  也没有卖官买官
但有一点心理要装着5IMX  天天来签到
天天来5IMX 看看战友们
当了将军并不代表你比谁高明新兵也不都是蠢宝
有些将军人品都还远不如一个新兵

不过你一定认为我提的问题非常简单
那我就洗耳恭听啦
但不要道听途说  自以为是 不懂装懂  班门弄斧
5IMX可是人才济济

网友B:
楼主来请教问题,还摆着架子,非善类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悟:悟1的室内或者说是低空光流定点不行,因为他的动力太大,自己的风力造成低空光流或者室内漂移过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来请教问题,还摆着架子,非善类也

哪儿凉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儿凉快?

你家最凉快

楼主:
你妈妈只来过一次  那天正好冷气开过了

她说不会告别别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妈妈只来过一次  那天正好冷气开过了

她说不会告别别人的

你这个贱逼,论坛里怎么会有你这种败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贱逼,论坛里怎么会有你这种败类

你娘也太不守信用了
那天是她自已把冷气开过了 回汗之后感冒了 现在还怪我
当时已相互达成谅解
并保证都不把那天的事公开
如果你再无理取闹 污染论坛
我将公开你母亲的回汗生病的全部过程
好让大家评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娘也太不守信用了
那天是她自已把冷气开过了 回汗之后感冒了 现在还怪我
当时已相互达成谅解

已举报,再见

网友:
只飞过一种,抗风能力最强,高海拔地区起飞无压力!

网友:
大疆,所有飞机我都有,都飞过,都修过。包括如影和植保。感觉当你不确定的时候就买你承受范围内最贵的就行了。说别的都是扯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举报,再见
不管是我们之间还是与你母亲之间发生的事
我都是作为普通人 被动的作出的反应
我相信不管是5IXM还是法律都会有公正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