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 升级失败 开机一条杠 这个怎么救?大神支招

楼主(2016-12-08):
想升级4,35  结果拿着usb转ttl线按照那个大神的方法变砖了  开机屏幕亮 有一条杠 就这样了  用原厂线能刷回来吗?

网友:
变砖了,刷是可以刷回来,固件你是获取不到的,返厂才能解决可惜

网友:
不知道PL6是不是和B6类似可以用usbasp把mcu里面的固件直接读出来

网友:
我的也刷死过,就是按论坛朋友的刷机教程,估计是那种usb转ttl的线质量太差,被刷白了!不过充电器还能正常开机,只是充电通道全部被洗白,无法充电。后来花牌老高那里借了一根数据线来重新刷机才恢复正常了!

楼主:
已经救活了,原厂线能刷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救活了,原厂线能刷回来

讲讲咋救的 日后也方便其他摩友学习,美国货坏一次,如果有心脏病的直接就能崩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讲咋救的 日后也方便其他摩友学习,美国货坏一次,如果有心脏病的直接就能崩溃吧~

其实也没啥,就是原厂线接上升级就好了,今天把4.2的电池冲到4.35,还是挺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没啥,就是原厂线接上升级就好了,今天把4.2的电池冲到4.35,还是挺爽的

哦 谢谢分享

网友:
升级有啥用?

楼主:
支持lihv 4.35高压锂电

网友:
重新刷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