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线

楼主(2016-12-08):
其实在这个高压时代,低压已经在慢慢的退出。就像现在的无副翼时代,有副翼还有多少空间呢?(3C都用三轴了)
但是还有好多经典的低压舵机在用(4.8V)。其实这些4.8V的舵机完全是可以在6V下正常使用的。
这些舵机在6V下力量和速度都会有所提升。
降压模块。网上买就行了。2块一个。2A连续电流,对单个舵机已经够了。
如果是整机降压就一定要用BEC。
电压输入。也就是8.4V的高压。输出端6V.(一定要用万用表测准电压)。

测好之后上一下接收机,看一下电压。我调的是6.1V。接收机上是6.3V(以万用表为准)

如果你的电调或者BEC是6V转出的。那这个降压线也就不用,用了。
这个降压线的用途就是斜盘是高压的。而尾舵机或油门舵机还是在用低压舵机的。
三轴,降压线直接接舵机与3轴就可以了。

如果是用在2轴上,输入端是2条3线的话。那就要用到2条降压线了。
因为2条3线是双电输入的。(这时两条降压线就一定要调到很精准,差压不要大于0.05V)
比如一条降压线是6.1V那另一条就要在6.05到6.15之间(最好就两条都调到一样)。

电路板如果用了油性助燃剂就一定要洗板,不然会造成短路的。

网友:
不错,其实对于新手来说,现在的舵机性能过剩。

网友:
很好!只是看你用的降压模块工艺不咋地!

网友:
好手艺,好久不见这样分享的帖子了,赞一个。

网友:
这个模块质量挺差,我有次买了5个里有一个就是没输出,修不好.....

网友:
小建议一个,最好用透明的热缩管方便检查接线。

网友:
纠正一下LZ,你这个模块其实就是BEC了。而且还是外置的BEC。区别是你这个是开关的,还有一种差点的叫线性BEC,也就是通常用的7805之类的东西。
还有一处,叫助焊剂,不叫助燃剂。

网友:
要我 就5v飞。。。多个东西多个鬼

网友:
看你设备不错,建议买个好点的吧,万一模块坏了损失就大了

楼主:
这个是亚拓的降压线

网友A:
就用MP1584或者MP2307模块 便宜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