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B6平衡充,充电电流如何校正

楼主(2016-12-08):
主机显示0.5a,实际测出0.4a,导致充电出来的容量偏高20%求教如何修改!电压就误差不大!

网友:
b6精度的问题

网友A:
刷固件可以校准,不过要求就别太高了,采样电阻存在温飘,大电流与小电流发热程度不一样,调不到特别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可以校准,不过要求就别太高了,采样电阻存在温飘,大电流与小电流发热程度不一样,调不到特别准的。 ...

可以修改电阻吗

楼主:
求求教如何修改

网友:
换艾迈斯

网友B:
我直接改检流电阻。拆开后右下角有俩电阻 其中左边那个是检流电阻。把它改小一点点,就一点点即可。改太小了小心电流过大Bo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改检流电阻。拆开后右下角有俩电阻 其中左边那个是检流电阻。把它改小一点点,就一点点即可。改太小 ...

好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改检流电阻。拆开后右下角有俩电阻 其中左边那个是检流电阻。把它改小一点点,就一点点即可。改太小 ...

谢谢你

网友C:
只是充入显示容量偏大,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改检流电阻。拆开后右下角有俩电阻 其中左边那个是检流电阻。把它改小一点点,就一点点即可。改太小 ...

对了如何改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充入显示容量偏大,没事。

有事啊,充入3500实际才充进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改检流电阻。拆开后右下角有俩电阻 其中左边那个是检流电阻。把它改小一点点,就一点点即可。改太小 ...

并多个电阻上去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并多个电阻上去可以吗

原来的电阻好象是0.050欧的 你在它基础上并一个0.100~0.200欧试一下。焊完先小电流(1A)测试一下看看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电阻好象是0.050欧的 你在它基础上并一个0.100~0.200欧试一下。焊完先小电流(1A)测试一下看看准不 ...

好真谢谢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电阻好象是0.050欧的 你在它基础上并一个0.100~0.200欧试一下。焊完先小电流(1A)测试一下看看准不 ...

谢谢谢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电阻好象是0.050欧的 你在它基础上并一个0.100~0.200欧试一下。焊完先小电流(1A)测试一下看看准不 ...

好了谢谢你

网友B:
这点误差无视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点误差无视就好

误差20% 不忍直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