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

楼主(2016-12-08):
麻烦各位师傅帮忙给看看,这台床能改纵向自动走刀吗?

楼主:
还有就是咨询一下一般床子标配是多少付挂轮?我这是二手的,共收到13块挂轮,可惜挂轮表上标注的一些型号在这13块里没有。

网友:
太高端了,只能帮顶了

网友A:
有光杠吗?

网友B:
工业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光杠吗?

没光杆,就一根丝杆,但是可以自走刀,丝杆上开了一条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床子

这是工业床?不会吧!机器才200公斤。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咨询一下一般床子标配是多少付挂轮?我这是二手的,共收到13块挂轮,可惜挂轮表上标注的一些型号在 ...

没图没真相,每种车床可能标注不一样,你上挂轮图别人才能更好的帮助你,你不上图很多人就不说了。
挂轮数量应该差不多,换挂轮实际就是改变齿比,你对照挂轮表数数不同齿数的齿轮个数一样就好了。为什么要让你上图?因为这里大多是非专业发烧友,许多都不是专业名词,同样一件事每个人的理解会不同,比如那个挂轮表:如果显示H62
有人会认为是挂轮型号,再找边挂轮都没有这个型号的挂轮,就认为是少了。可有的机床H是空挂轮,不挂。62是62齿的齿轮。就像前几天有人问了一堆问题,也没个图,很多热心人帮他出了许多注意,也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没有图别人就不知道你错在哪里,回答你的问题都是靠猜,不同人可能理解不同,最终可能误导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图没真相,每种车床可能标注不一样,你上挂轮图别人才能更好的帮助你,你不上图很多人就不说了。
挂 ...

不好意思,我的失误,谢谢您的提醒,上次拍了照的,忘记发上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挂轮表上面的两个我看懂了,一个是公制螺纹的一个是英制螺纹的挂轮图,下面两个我还是没搞懂,特别是第三组,那个A3B4B1C1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第三组,  写着单位是  每分钟转速。
A.B.C  在图中对应3个皮带轮的轴。后面数字是槽数。
A轴   有1-2-3带槽。
B轴有1-2-3-4个带槽。
C轴有1-2-3个带槽。
A3B4B1C1表示皮带扣入A轴第三个槽,B轴第四个槽,第二根皮带B轴第一个槽和C轴第一个槽。
对应转速250转/min。

挂轮表是Z1-Z2-Z3-Z4,代表图示位置,参照螺纹表挂。

网友A:
看繁体字这床也有六七十年了吧? 要不就是香港台湾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三组,  写着单位是  每分钟转速。
A.B.C  在图中对应3个皮带轮的轴。后面数字是槽数。
A轴   有1-2-3 ...

不对呀!我这就一根皮带,皮带轮也只有两个,电动机上一个,主轴箱上一个,没那么多皮带轮。调速直接是床头箱里面齿轮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繁体字这床也有六七十年了吧? 要不就是香港台湾产品。

01年上海联東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三组,  写着单位是  每分钟转速。
A.B.C  在图中对应3个皮带轮的轴。后面数字是槽数。
A轴   有1-2-3 ...

并且皮带轮只有两个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且皮带轮只有两个槽。
这个表不严谨,看你的面板是齿轮调速,转速也跟表不符。
可能是调速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