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X与Futaba T18MZ 对频问题(解决)。

楼主(2016-12-08):
选择原来的150的设置。1、接上150X的电源。红蓝灯闪烁。
2、按下Bind钮。绿灯闪烁。
3、开T18MZ电源。
结果,150X又变成红蓝灯闪烁。对频失败。
请问大侠们如何解决?

网友:
我剛收到150X就對頻

好像接近十次才成功

多試幾次

你的 18 MZ調校了做 SFHSS 制式沒有?

网友:
打開手機 APP .....接藍牙成功後

選 FUTABA

回首頁.....按確定.....退出

直機拔電再插電....按對頻鈕....

開遙控【確定之前已選SFHSS制式】

楼主:
谢谢:
18 MZ 是在SFHSS制式,因为我之就使用这个设置飞150.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1、开着遥控。
2、进入app,选择futaba-> 按确定->回首页->退出。
3、等到红蓝灯闪烁,按对频按钮,绿灯闪烁! 有两次对上频了。但很多次是失败的。

但是,问题来了。

1、150X不断电。关遥控 ,开遥控。  18 MZ与150X可以连接。
2、一旦断了150X, 18 MZ与150X就不能连接了。

如果在App上设置 Futaba 然后按确定->回首页->退出。断开150x电源,再接上,没有连接成功过。

我是不是中招了? 如象150X不能存设置。

楼主:
解决了!

请教了亚拓的王先生。

最关键的是,150X要找最低油门,才对频。 所以对频时,要使用有最低油门的曲线。
另外,油门要正向,之前的150油门是反向的。

谢谢亚拓王先生。

网友A:
解決了就好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2

看看我貼內的回貼

如果設置不了自穩模式就可惜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決了就好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3921&extra=page%3D2

谢谢,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