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关于折叠浆的问题

楼主(2016-12-08):
折叠浆的浆叶打开的最大角度是多少,买了一浆如图的角度对不对?

照片

照片

网友:
不存在“打开的最大角度”,高速旋转后叶片被甩直。

网友:
折叠桨都是这样的,高速旋转的螺旋桨叶靠巨大的离心力保持竖直状态。

网友:
喝了碗豆浆。
买了个螺旋桨。

楼主:
谢谢各位,这样的桨在动力结束后是如何收回的?早年橡筋动力滑翔机的折叠浆收回是靠两浆叶之间的橡筋或弹簧。

网友:
收油门 浆在风阻的作用下 收起来 但是 依然是风阻的作用还在旋转  。可以设置电调油门刹车  关油门 浆就停转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