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L 双桨

楼主(2016-12-08):
我的500L最近有双桨,也没炸过,是什么原因?拉了拉横轴,发现横轴上下和横向多有点虚位!

上下左右多能拉动一点。

上下左右多能拉动一点。

楼主:
怎么没大神来赐教啊。

网友A:
橫軸螺絲松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橫軸螺絲松脫

刚拧了下横轴螺丝没感觉有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拧了下横轴螺丝没感觉有松。。

橫軸墊圈磨損吧

檢查過都沒問題就行啦

网友:
新的应该不会啊,你确认一下螺距拉杆的长度是否合适

网友:
好美的桨夹

网友:
螺丝紧下,然后重新调下拉杆,有虚伪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700L,DFC的旋翼头,刚装的时候没有双桨,飞了20多个起落吧双桨就出来了,但是转速一提高就没有了。

网友:
正常啊,自然磨损,直升机就是这么麻烦

网友:
重调十字盘水平,旋翼头零螺距等。一般来说,调好是没有双桨的。

网友:
检查下球头扣有否磨损,可测量下两个桨的螺距是否一致,检查下大桨铜套有无磨损,横轴的轴承是否需要更换。

另外,低速一点双桨高速没有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机械结构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除非用正反牙的连杆能好一些。

个人愚见,轻拍。

网友:
看想大桨臂有米有螺丝松或者变形。适当的时候换一下横轴螺丝吧。

这样说会不会被抹

网友:
换横轴上面两个靠近中联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