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开始玩穿越系列:必备工具

楼主(2016-12-08):
F.O.T-Seven风之子,为您奉献最通俗最快速上手的穿越机教程系列。
欲善其工必先利其器!!!

上图可以忽略,主要介绍看下面。

剪刀:一把小巧锋利顺手的即可

内六角起子:2.0mm、1.5mm必备!这个东西虽说是最常用的,但是没必要买那种很贵的。
还有一种是集成多合一的,小巧,方便带外场,也建议准备一只。

十字起子:3.0*75mm的最常用,刀头要带磁的

尖嘴钳:尺寸135mm左右的用起来顺手

斜口钳:这种小头的最好用

万用表:一个小巧的万用表也是检测维修比较常用的道具

焊锡丝:0.8mm的即可。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笔型的,小巧适合带外场。
大多焊锡丝通常都内包助焊剂,所以助焊剂不用另外购买。

电烙铁:智能迷你电烙铁此乃神器也!外场必备!装逼必备!
但是价格高,量力而为,但是起码要买一只质量稳定的。
作为最常使用工具之一,千万不要图便宜,不然会带来大麻烦。
烙铁头分很多种,我个人喜欢用小刀头,个人习惯顺手就好。

DC线:5.5*2.5mm,配合上面这个烙铁使用,外场直接用3~4S电池供电。

烙铁架:推荐选用类似下图这种集成夹子和放大镜的,方便、顺手。

切割垫板:60cm*45cm的即可,保护桌面,方便测量。

热熔胶枪:小型的就好,大的反而不好用。可以自己改装XT60接头,方便带外场

热熔胶棒:7mm,配套胶枪使用。临时也可以直接用打火机融化使用。

魔术贴:主要用来固定电池,注意正反面,买1米~2米足够。
还有一种是不分正反面的高级货,但是价格很贵。

3M双面胶:1cm宽度的足够

电工胶带:五金店都能买到,推荐使用“醋酸胶带”

硅胶线:14AWG、20AWG,穿越有这两种就够了

剥线钳:10~20AWG的最常用,其他型号用不到

热缩管:1mm、2mm、5mm、7mm这几个型号建议备一点
还有透明大的,比如12~14mm是套电调能用到的;70mm的就可以用来套电池

热风枪:主要用来加热热缩管,热缩管直接用打火机烤会容易烤糊

XT60接头:AMASS艾迈斯,没错就是这个牌子。要这种带保护壳的好用。

内六角螺丝:芳生,这个牌子质量好。M3*6、M3*8,这两个型号最常用

国标尼龙扎带:3*100、3*200最常用;建议买黑色的就可以,与机架颜色匹配,这玩意也有彩色的。

六角扳手:装拆桨必备工具,这种小的就完全够用了。

电池防爆袋/箱:毕竟安全第一,要么防爆袋,要么防爆箱,总得有一个

蜂鸣器:算是装机必备

电池扎带:20mm*210mm,一定要买质量好的,预备几根

网友:
装备齐全啊

网友A:
顶一个    推荐到附近电子城 五金店购买 便宜 还不用花邮费  尽量不要在航模店铺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    推荐到附近电子城 五金店购买 便宜 还不用花邮费  尽量不要在航模店铺买

网友:
都被你说完了,群众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B:
用烙铁了可以再搞个吸锡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烙铁了可以再搞个吸锡器啊

吸锡器我自己是有的,因为我自己使用频率非常低,所以没有列入。

网友C:
你这个笔式电烙铁哪里有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笔式电烙铁哪里有买啊

TB搜索

网友:
请问蜂鸣器干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    推荐到附近电子城 五金店购买 便宜 还不用花邮费  尽量不要在航模店铺买

+1

网友:
引用 楼主:
TB搜索

搜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TB搜索

TB搜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TB搜索

求关键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吸锡器我自己是有的,因为我自己使用频率非常低,所以没有列入。

这个在拆针拆线的时候几乎必备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老是挨拆线。。先是拆接收机的针,改直焊,后来跟着大神们把飞控的针拆了,接着图传的线断了又换新的上去。。特别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拆针拆线的时候几乎必备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老是挨拆线。。先是拆接收机的针,改直焊,后来跟着 ...

拆针我也不用吸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关键字

智能迷你烙铁

网友:
这要不好好干活儿也对不起这些工具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针我也不用吸锡器

那些单排的可以用,吸掉了也差不多可以拔下来了。不过还是拿走套套一根一根拔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智能迷你烙铁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    推荐到附近电子城 五金店购买 便宜 还不用花邮费  尽量不要在航模店铺买

对,同样的东西只要粘上航模两个字,价格翻几番。

网友:
恩,说得很齐了!赞一个

网友:
说全了,我就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

网友(2017-06-14):
对我这种新手帮助极大     就是那个六角扳手  某宝没找到。。。。。。  继续找

网友:
是干大事的装备~!

网友(2018-01-10):
蜂鸣器干嘛用的?

网友(2020-03-09):
我也要按照这个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