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比直升机的理解对不

楼主(2016-12-09):
第十六讲 理解直升机飞行原理 https://v.qq.com/x/page/o0353a82kt8.html
直升机的飞行原理远比竹蜻蜓复杂得多,而实际网上的完整资料很少,本节主播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思索,通过本次探讨,和大家一起把直升机的知识提高一个水平。

全视频列表 link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id189518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大部分4通道的直升机都是和v911一样,偏45度舵机独立控制俯仰,你之前自己也说了因为陀螺进动主旋翼 ...

哈哈,是这个道理,又看了v911 和 v977

v977 的十字盘撑杆,在中心位置,所以十字盘必须在中心前俯下,才是螺距最大点(所以要用两个舵机混控)

v911 的十字盘撑杆,在偏离了中心位置,所以十字盘向机头的前右俯下是螺距最大点(所以要用一个舵机就够了)

但两架飞机的螺距最大点都是提前了90度

多谢你的指点,总算清楚了。

网友:
这个很好,顶一下。

网友:
貌似对的

网友:
说是不专业,他又在开讲座,但你说很专业,又全是外行话,一句术语都没有。

最大的问题就是罗罗嗦嗦,俗话说就是“口水多过茶”

网友A:
看了看,
锤子机的倾斜盘只有两个舵机,基本采用偏45度的布局,所以你也说了因陀螺的进动,锤子机设计最根本的就是机械结构上设计让主旋翼攻角变化提前90度,它锤子与主旋翼的夹角没有硬性规定,只要让这两者之间的连杆在垂直面上就可以。

关于贝尔希拉式的自稳:给你举个例子,你拧一个陀螺,陀螺非常稳定的在桌面旋转,这时,你用手动一下陀螺,陀螺因进动,就开始在桌面扭动旋转;好了,主旋翼的旋转就是个大陀螺,本来是非常稳定的,然后受到外界环境扰动的时候,就会开始扭动,但是希拉小翼是对称翼型(就是机翼上表面和下表面是对称的),受到的扰动小,希拉小翼旋转面保持稳定旋转,现在,主旋翼这个大陀螺不断扭动,而希拉小翼这个小陀螺保持稳定,这两个旋转面之间就会产生夹角,希拉小翼因此会拉动主旋翼改变攻角产生抵抗主旋翼扭动的力,这就是一个自稳的过程。但这种结构上的自稳只能稳定轻微的扰动。

还有,飞机运动6个自由度,你只单纯用上下前后左右很难描述清楚,建议说几点钟方向,滚转,俯仰,偏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看,
锤子机的倾斜盘只有两个舵机,基本采用偏45度的布局,所以你也说了因陀螺的进动,锤子机设计最根 ...

多谢指教,我正好补充到讲稿中去。

另外关于锤子机 的十字盘,v912 与 v911好像的确不同
v912与常规是一样的 (向前时,十字盘前俯, 这个时候需要动两个舵机,必然涉及混控)

v911 向前时,十字盘向想机头前右侧俯低,这个时候只动了一个舵机,攻角只提前了45度,,不涉及混控)

我是觉得厂家为了简化遥控器设计(不涉及混控),所以对v911采用了特殊的方式。但不知为何v911能稳定飞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我正好补充到讲稿中去。

另外关于锤子机 的十字盘,v912 与 v911好像的确不同

其实大部分4通道的直升机都是和v911一样,偏45度舵机独立控制俯仰,你之前自己也说了因为陀螺进动主旋翼要提前90度为攻角最大,那么,不管偏多少度,只要从机械结构上实现主旋翼要提前90度为攻角最大就可以了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