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玩3D求指点

楼主(2016-12-09):
现在模拟器吊机只能吊正面。不知道大家吊机怎么可以滚动。会不会我先练习吊正面后面就不好练了。有没有成都的魔友带带一起玩

网友A:
一个字,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字,练

可是吊正面可以。一转完全不行。是不是大脑建立好正面的方向其他难了哇

楼主:
我觉得这练习是不是有什么方法。瞎练不会进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吊正面可以。一转完全不行。是不是大脑建立好正面的方向其他难了哇

多练就好

网友:
模拟机软件上有吊机练习啊,四面练好了再动作连起来就行

网友B:
练背面,练好背面基本就能扭力吊了

网友C:
模拟机软件上有吊机练习啊,四面练好了再动作连起来就行. 背面一个一个通道来练,然后再练两个、三个通道,四个通道,,,,就行了

网友D:
模拟器里面的扭力训练  用那个练  扭力吊 一个月就比较熟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里面的扭力训练  用那个练  扭力吊 一个月就比较熟悉了

我是凤凰模拟器 进去选择3D机就飞 从来不知道模拟器有扭力选择 请问如何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机软件上有吊机练习啊,四面练好了再动作连起来就行. 背面一个一个通道来练,然后再练两个、三个通道, ...

谢谢。请问一个一个通道练什么意思。是不是比如飞上去只练左副翼或者友副翼。或者方向 是这意思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一个一个通道练什么意思。是不是比如飞上去只练左副翼或者友副翼。或者方向 是这意思吗?谢谢
...

搜一下精华帖子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一下精华帖子参考吧。

基本看了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凤凰模拟器 进去选择3D机就飞 从来不知道模拟器有扭力选择 请问如何选择

模拟器没有扭力选择。扭力是指螺旋桨转动会带动机体自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一个一个通道练什么意思。是不是比如飞上去只练左副翼或者友副翼。或者方向 是这意思吗?谢谢
...

一个一个通道练请参考下面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练背面,练好背面基本就能扭力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正相反…我背面熟悉…正面不会吊机…还得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相反…我背面熟悉…正面不会吊机…还得练

你先难后易,正面很快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一个通道练请参考下面的图:

这是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