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70原装电调mb定速

楼主(2016-12-09):
mb咋设置定速?是定速不需要电调来管?直接mb设置油门量?求教如何设置

网友:
说明书上有电调定速的说明

网友:
定速大都用在油机上,我是在遥控器上设

网友:
470原裝電調 要陀螺儀定速需要在買定速線

网友A:
至於原裝電調的電調定速
那東西爛到原廠都說不要用定速飛要用曲線
你就知道那東西多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於原裝電調的電調定速
那東西爛到原廠都說不要用定速飛要用曲線
你就知道那東西多渣了

我好像听说mb可以设置定速是不是就可以不需要电调定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好像听说mb可以设置定速是不是就可以不需要电调定速呢?

要陀螺儀定速需要轉速輸出線讓陀螺儀知道目前轉速
亞拓原裝沒有輸出線所以還要在剝線接一個好盈的定速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陀螺儀定速需要轉速輸出線讓陀螺儀知道目前轉速
亞拓原裝沒有輸出線所以還要在剝線接一個好盈的定速線
...

大神,用转速传感器好还是直接换好赢定速电调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用转速传感器好还是直接换好赢定速电调好呢?

如果是陀螺儀定速那兩個電變應該是沒有差別啦 因為都是mb在控制
不過亞拓的要剝線
好盈自帶轉速輸出線
如果是要電調定速那當然是好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陀螺儀定速那兩個電變應該是沒有差別啦 因為都是mb在控制
不過亞拓的要剝線
好盈自帶轉速輸出線

那我还是好赢吧听着好麻烦的样子

网友B:
470很喷,IDEL 1直接87一橫线就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0很喷,IDEL 1直接87一橫线就夠了

大神我新人看不懂您说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新人看不懂您说的意思

他來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來托的

网友C:
为了设备安全还是别用原装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设备安全还是别用原装电调了

好的谢谢

网友:
电调模式选曲线?模式2和模式3都不要去选吗?

网友D:
亚拓的电调很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拓的电调很差吗?

可以啊就是没定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