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尝试好盈30Abls&2205 2600kv

楼主(2016-12-09):
这次装机我选择了好盈的新产品,
套装的设计是在车模竞赛套装上吸取的一点经验而来的。

从包装来看,能让赛手们在比赛的时候,作出很简单的维护安装。出门比赛带两盒。不怕出问题。

底部纸盒是放电调说明书和螺丝,附赠的维修备用热缩管的。

官方还送了M2.5的套筒六角批,让你忘记带工具的情况下也能维护你的电机电调。

好赢的电调很小巧,完美搭配红透半个国度的alien5机架机臂(老外都爱用)。

电机设计的很精致,套餐里面的是2xcw,2xccw。也有防滑的桨槽,电机轴也够长,不会出现无法完全拧紧的情况。

装机过程我就不一一叙述了,赶紧装好开飞吧。
这次是刚好出门旅游就飞一飞 拍一拍 还是午饭后酒驾。

网友A:
电机轴多少长?

网友B:
5051有点意思 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多少长?

没量呢 晚上回去给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51有点意思 哪买的

人家送的一套 哈哈哈哈哈

网友C:
你暴飞一、两个月再来讲 电调除了看承载力还得看耐用  新的时候 飞得多爽都没用  要是几个月之后还能正常工作的 才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 国内为什么不出啊啊啊啊啊啊啊  出个什么5042  哎

不知道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暴飞一、两个月再来讲 电调除了看承载力还得看耐用  新的时候 飞得多爽都没用  要是几个月之后还能正常工 ...

现在电机更新那么快,一套电机用不上几个月吧。另外穿越机的电机能炸上几个月没坏的,感觉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电机更新那么快,一套电机用不上几个月吧。另外穿越机的电机能炸上几个月没坏的,感觉很少

一般来说 要坏都是作死坏掉 对于一个合格产品来说 真正自己正常飞坏掉的不多

网友E:
一年前装的qav250,多次从高空坠地毫发无伤,直接用水龙头冲洗泥巴然后晾干继续飞,今年双十一装的新机,一个5米高度掉泥地,直接把好盈30a bls电调的电源线焊点和一个小元件振脱,电调除了自身的热缩膜外面还套了一层都没用,现在都不敢随便炸只敢在高空飞飞,哎

网友E:
穿越机本来就是靠炸机才能提升技术的,不考虑耐炸性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年前装的qav250,多次从高空坠地毫发无伤,直接用水龙头冲洗泥巴然后晾干继续飞,今年双十一装的新机,一 ...

这个问题 我在玩30bl玩了很久了 这个炸拖的情况 我没有发现 这个人的使用情况不同 所以出现问题的情况也不一样 但是电子产品本身就不是一个耐用性的东西 大几千买个手机 有人用几年不坏 有人第二天摔坏呢  只有你觉得飞的稳不稳定 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穿越机本来就是靠炸机才能提升技术的,不考虑耐炸性怎么玩

可以模拟器和真机结合来练习 这样提升很快 我从qav250+cc3d 一路炸过来 这几年了 也就坏过机架 烧过一个致盈的2204电机 再也没坏过什么设备

网友F:
表示穿越机入手正好两年,其它还好,就是马达容易出问题,炸几次就震动比较大了,不管那家的,用过DYS,EMS等都一样。关键还很贵,又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示穿越机入手正好两年,其它还好,就是马达容易出问题,炸几次就震动比较大了,不管那家的,用过DYS,EMS ...

是这样的 不过我用致盈的GT2205倒还好 我现在一直用它 现在才试好盈的2205

网友G:
一直在好盈这个电机和致盈那个2205的电机犹豫,不知道选哪个,纠结

网友G:
你这个电调是BLHeli还是BLHeli-S呢?续航时间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在好盈这个电机和致盈那个2205的电机犹豫,不知道选哪个,纠结

好盈的2205 我是2600kv 致盈的GT2205 我是2300kv 以好盈的多年的车用电机的功底  我拿到手 做工各方面都是不错的 至于上手的感觉 也还不错 因为kv值不一样 我也不会做太多的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电调是BLHeli还是BLHeli-S呢?续航时间有多少?

BLS的 不过BL BLS我都有 续航不好说 看自己飞行手法 再就是这冬天 上天没多久就低压了 不过我一般都没算续航时间 都是3分钟下来 就继续充电

网友H:
楼主,请教个问题。我也是用好赢的这个30Abls电调,请问在地面站校准时,电机控制调拉最好后上电,电机会鸣叫吗?我的这样校准时电机没声音,把控制条拉下来够电机会长鸣一声。如果用遥控器来校准的话该怎么弄,那个说明书我搞不明白。麻烦楼主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3分钟时间,楼主飞的太保守了吧,已入手好盈BLS+2205 2600kv,正在快递中。。。

哈哈哈哈 反正有电包 充的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请教个问题。我也是用好赢的这个30Abls电调,请问在地面站校准时,电机控制调拉最好后上电,电机会鸣 ...

会叫的 按说明书来 应该没问题啊 说明书 他那个点点点类似五线谱的音阶 正常情况下 你是可以听出来的 但是你说没声音 这个情况我没有遇到过 实在不行 你问下好盈售后他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机电调套装楼主是用的默认参数还是自己设置的?

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