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器油门与占空比的关系

楼主(2016-12-09):
请教大神:在测试电机时,调速器的油门点与占空比是对应的关系吗?比如50%油门对应占空比为0.5, 80%油门对应占空比为0.8等。再此谢过了!!!!

网友:
脉宽,不是占空比。

网友:
模型标准信号是1ms-2ms的PWM信号,1ms最小-2ms最大,1.5ms为中立点。这里的时间指的是高电平的时间。周期是20ms。通常调速器或舵机测试器都是按这个来做的。

网友A:
电调用的是降压调速。如果电池10V 你油门80%那么加载电机上面的电压就是8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调用的是降压调速。如果电池10V 你油门80%那么加载电机上面的电压就是8V

也不完全这么说,用duty cycle 理解更准确,8伏是等效电压,其实没有降压,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一个周期内80%的时间是10伏,28%的时间是零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不完全这么说,用duty cycle 理解更准确,8伏是等效电压,其实没有降压,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一个周期内80 ...

可以理解为duty cycle但是80%10V20%0V是错误的。
电调相当于6个Buck Converter(降压变压器)电子换向就是根据电机相位启动正确地那个buck converter。然后如果80%油门那么buck的duty就是80%电池接电机 20%续流二极管接电机。那么电机电压就是80%附近 开关速度越快越贴近80% kHz级别的基本上可以认为就是80%电源电压。而不是80%时间10V。20%时间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duty cycle但是80%10V20%0V是错误的。
电调相当于6个Buck Converter(降压变压器)电子换向就是 ...

你解释的真详细,我确实是马虎的、试图简单的、基于普通直流电机(不考虑换相)的情况下,不引入过多的概念的情况下来解释的,不料反而容易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duty cycle但是80%10V20%0V是错误的。
电调相当于6个Buck Converter(降压变压器)电子换向就是根据电机相位启动正确地那个buck converter。然后如果80%油门那么buck的duty就是80%电池接电机 20%续流二极管接电机。那么电机电压就是80%附近 开关速度越快越贴近80% kHz级别的基本上可以认为就是80%电源电压。而不是80%时间10V。20%时间0V

如果真是那样就太好了,轻推油门时就不会有那恼人的滋滋声了。换另一种思路,市面最好的kW级buck dc-dc都是小砖头,而航模电调随便一个十年前手表大小的6s40A就是kW功率,会不会太NB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解释的真详细,我确实是马虎的、试图简单的、基于普通直流电机(不考虑换相)的情况下,不引入过多的概 ...

你原本5#楼的理解是对的。无刷只是引入了外部换相,调速方式跟有刷ESC是一样的。

网友C:
等等,是不是跑偏了?
楼主问的是电调输入信号?还是输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等,是不是跑偏了?
楼主问的是电调输入信号?还是输出驱动?

我想问的情况是:比如电池24V,调速器50%油门,电机线圈上的的有效电压是24*0.5=12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用的是降压调速。如果电池10V 你油门80%那么加载电机上面的电压就是8V

我想问的情况是:比如电池24V,调速器50%油门,电机上的有效电压是24*0.5=12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完全这么说,用duty cycle 理解更准确,8伏是等效电压,其实没有降压,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一个周期内80 ...

我想问的情况是:比如电池24V,调速器50%油门,电机上的有效电压是24*0.5=12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用的是降压调速。如果电池10V 你油门80%那么加载电机上面的电压就是8V

谢谢解答!但是我有些疑问:按照你的解释,比如我将一个KV100的电机负载,电池电压24V,50%油门时电机上的电压的电压为24*0.5=12V,此刻我将电机空载用50%油门驱动,空载转速应该=1200rpm才对啊,但是实际测试空载转速往往会大于1200,比如说是1400rp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情况是:比如电池24V,调速器50%油门,电机上的有效电压是24*0.5=12V吗?

对于输出上,如果duty cycle是50%,有效电压确实就是一半,但是对于无刷电机还涉及到变相的问题,实际情况比这个复杂,但可以这么去想。另外 遥控器上的摇杆50%不一定就是对应的电调的一半,一来遥控可能调了trim 和subtrim会产生偏移,如果调了曲线的化对应关系就不是线性的了,另外电调的输入输出的线性度也会影响这个对应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情况是:比如电池24V,调速器50%油门,电机线圈上的的有效电压是24*0.5=12V吗?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