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我爱萝莉舵机测试仪的教程资料~

楼主(2016-12-09):
模型3g被黑客黑了!里面什么都看不到! 谁有资料????????

楼主:
谁有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 都找过了!  隔 壁只有简单的单片机做pwm控制器   不是那个舵机测试仪

mx3g正常了,帖子也能正常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mx3g正常了,帖子也能正常看到!

恩  昨天晚上已经做了一个!

网友C(2019-01-16):
我有。你要不要

网友(2019-04-07):
引用 网友C:
我有。你要不要

给我来一份吧,兄弟
billguocheng@163.com

网友(2019-08-05):
我也再找萝莉舵机测试器的程序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你要不要

谢谢给个萝丽舵机测试器程序发给我一份吧,5642622@qq.com

网友:
舵机测试程序已经都找到C版的了,编译后实验了。现在就想从最简单的遥控器开始做,因为先买的都是A7105的高频模块,所以想从这种开始
手上的遥控器也是富斯的FS-T6,先做了好几个接收机都是A7105模块的,萝丽的控都是用24L01的,在想能否把他的遥控上的24L01直接换成A7105,不知道程序要不要改改

网友:
是不能直接换的,因为各自的固件代码里只有对应的驱动,除非把硬件的接线和对应的代码改了

网友:
做好了控和接收机,下一步就是直接1,2通道输出MOS管驱动两空心杯电机了

网友(2020-03-17):
引用 网友C:
我有。你要不要

兄弟 求一份850329027@qq.com

网友C(2020-12-31):
不好意思。太久没来。没看消息也不知道大家还在吗。我发新贴更新了。晚上回家找找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太久没来。没看消息也不知道大家还在吗。我发新贴更新了。晚上回家找找代码

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