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16-12-09):
2200mah  25C  3S的锂电池能用在亚托450上吗?不飞3D,只正常飞行。

网友:
以前450多是用3S电池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合适

好的,谢谢啊,等天气好的时候飞一下试试

网友:
不虚标的话妥妥的,3D也没问题

网友:
可以,就用这个规格的

网友B:
这是标配

楼主:
谢谢大家了,那我就可以放心的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标配

我今天试了下3s2200毫安的电池,飞机起飞的时候机身浑身抖,是不是电压跟不上?6s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试了下3s2200毫安的电池,飞机起飞的时候机身浑身抖,是不是电压跟不上?6s就没问题

震动大了吧 换6s电机没事 那差不多是电机炸弯了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