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新款550X拆箱简单装机

楼主(2016-12-09):
新款550X拆箱比老款550L轻了200克,在加上新款马达730 960KV转速也提高了,应该动力十足。     视频待续,等天气好点!

亚拓一罐硬朗的包装,很完美。

打开包装,准备开装,新款舵机马达电调。

我喜欢先装好机身,记得要把主轴装顺畅。

设备已经装好,十字盘已经调平。

开始装尾巴,出厂都是假组,记得每颗螺丝球头都拆一边上胶。

关节部位少上胶,我都是用牙签少上一点胶,避免胶多了尾巴不顺。

悬疑头没颗螺丝也要拆了重新上胶,改进和700一样双螺丝锁紧。

装好,调好,来个裸照,嘻嘻!

头罩很帅哦,炫耀一下!

换个角度更漂亮了!

网友:
舍不得飞的赶脚

网友:
还是等500X

网友A:
漂亮~~~100 a电调够你飞不??

网友:
不带头罩来个正侧面

网友:
二哥你好帅!

网友:
球技也这么帅吗

网友:
这么久了 才来装机贴

网友:
不是一般的骚,期待二哥的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100 a电调够你飞不??

我很温柔的

楼主:
必须的  不服你来

网友B:
请问100A电调校准油门行程都要用设置卡吗?我朋友的也是550X。100A校准油门行程的时候就一直是嘀嘀 嘀嘀。。。。声。随便怎么弄都是这个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100A电调校准油门行程都要用设置卡吗?我朋友的也是550X。100A校准油门行程的时候就一直是嘀嘀 嘀嘀 ...

把电调先插到接收机上 校准后在插到MB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100A电调校准油门行程都要用设置卡吗?我朋友的也是550X。100A校准油门行程的时候就一直是嘀嘀 嘀嘀 ...

不需要设置卡。

网友:
机身千疮百孔!孔比550L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