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2 ,电调5V改为双插头,接2个插头防止掉电,是不是如下做法?谢谢大神赐教

楼主(2016-12-09):
U22 ,电调接2个插头防止掉电,是不是如下做法?谢谢大神赐教
今天上午四百多米掉电了,然后U22重启,家的位置和高度什么的都不对了,动力电电压不足坠机藕塘,433浸水,空速管溅水,幸亏有微舵的GPS,万幸三公里外找到了飞机。咨询了胖胖的包包,说5V改为双插头,接2个插头防止掉电;惜字如金啊,还好这次没让我看说明书,我的理解是不是电调的地线和5v端并联接一路出来,接到 飞控接收机输入端,2345空余位置的任意地线和5v端,这样子啊?  那单独接一路bec插在2345的地线和5v端是不是也可以呢?会不会和电调短的5V输入有冲突?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啊。

网友A:
关键是为什么掉电??接触不良还是5v电源输出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为什么掉电??接触不良还是5v电源输出不足?

这套设备飞了二十几次了,虽然都是一公里出头的短距离测试,没更换过任何设备,包括电池也是一直绑在机身上的。今天捡回来后彻查,发现电流计左下这里的XT60插头有虚焊(黑线裂纹),不知道是不是大电流返航造成的这里扛不住掉电。

网友B:
掉电为什么要双插头没搞懂这个逻辑关系。什么原因造成的掉电。双插头意义是什么,供电插头出问题虽然有这种情况但这个解决办法也太草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电为什么要双插头没搞懂这个逻辑关系。什么原因造成的掉电。双插头意义是什么,供电插头出问题虽然有这种 ...

胖胖的包包的意思是:电调输入端断电造成飞控重启,双插头,两路进电,避免因为插头松动造成类似瞬时断电重启飞控的情况。

网友C:
随便几路供电,有个地线和5V极随便多少路都哭,但是保证都是5V,要不供电设备要打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几路供电,有个地线和5V极随便多少路都哭,但是保证都是5V,要不供电设备要打架。

谢谢,谨受教!

网友D:
你这样是插头松动导致的吗,还是设备故障先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是插头松动导致的吗,还是设备故障先搞清楚

胖胖的包包说是掉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为什么掉电??接触不良还是5v电源输出不足?

看这情况应该问题是出在总电源上,所以你电调接再多进去都是空事!应该把总供电问题解决没有隐患,再说其他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胖胖的包包说是掉电了。。。

那你不会检查下设备有没有烧,掉点要么电调bec供电不足(舵机太多电流大),插头松动。如果电调bec电压不足,可以用个降压模块,把电压调到5.2v左右 ,然后从电流计后面接出来,接到飞控,插头松动就换好的杜邦头。

网友B:
我倒是觉得插头松动造成掉电这种情况真心不多见。这种插头又不是动力插头进场插拔的,插好就不动的东西能有多大概率会松动掉电。又是新东西。还是排除一下其他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不会检查下设备有没有烧,掉点要么电调bec供电不足(舵机太多电流大),插头松动。如果电调bec电压不 ...

掉水里中午才捡回来,先晾干两天。。。周一再通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觉得插头松动造成掉电这种情况真心不多见。这种插头又不是动力插头进场插拔的,插好就不动的东西能有 ...

我也是这样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情况应该问题是出在总电源上,所以你电调接再多进去都是空事!应该把总供电问题解决没有隐患,再说其 ...

谢谢,电流计有虚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电流计有虚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造成的。

电流计是串在总电源上的吗,如果是那应该有关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流计是串在总电源上的吗,如果是那应该有关联

飞控重启动跟电流计没关系吧,飞控的5V电来自于电调的BEC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控重启动跟电流计没关系吧,飞控的5V电来自于电调的BEC

如果是这样应该没有关系,但总的供电接触不良也还是应该有些关系,不太清楚他电路只能瞎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会没有关系,飞机的所有供电都要经过电流计,电调的电也一样经过了电流计,电流计是关键供电绝对不允 ...

今天已经把电流计的XT60换成艾迈斯的了,本身有一块3S1550给图传摄像头供电的,已经入手好盈UBEC,也从这块电池给飞控供电,和动力电分开,这样子的话哪怕动力电出问题,至少还看得见和可以控制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胖胖的包包的意思是:电调输入端断电造成飞控重启,双插头,两路进电,避免因为插头松动造成类似瞬时断电 ...

电调怎么做成双插头呢?LZ做好了有图可以参考看看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套设备飞了二十几次了,虽然都是一公里出头的短距离测试,没更换过任何设备,包括电池也是一直绑在机身 ...

降落的时候摔掉了吧

网友I:
并联一个5V供电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计是串在总电源上的吗,如果是那应该有关联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控重启动跟电流计没关系吧,飞控的5V电来自于电调的BEC

电流计接动力电,然后给电调供电,电调给飞控供电。已经改独立ubec给飞控供电了。电调只插信号线到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降落的时候摔掉了吧

空中掉电,没降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并联一个5V供电模块

并联不好弄,都不建议并联,会造成设备打架。改成单独电池给ubec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