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拉力1.6公斤?EMAX全新RS2205-S红底电机性能测试

楼主(2016-12-09):
文/图 KID

无刷电机作为穿越机最重要的动力装置,其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穿越机的飞行速度和灵敏性。而衡量电机性能的主要指标是最大拉力、力效(不同拉力情况下消耗的电力越少越好)和电机重量。

EMAX银燕的红底电机RS2205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在去年的迪拜无人机大赛上大放异彩,成为冠军之选。时隔不到1年时间,EMAX全新的RS2205-S升级版就发布了,在上一代基础上,RS2205-S采用了空心轴,重量更轻,拉力更大,磁钢气隙更小。
今天,就让5iMX评测室来对其进行测试,看看这款号称“同级别电机拉力之王”(宣称能够达到1622g)的电机究竟如何。

RS2205-S电机的外包装依然采用EMAX银燕比较有特色的透明塑料盒,内部以海绵填充,对于电机的保护相当到位。

RS2205-S的配件包含M3x6、M3x7两种规格的安装螺丝和一把2.00mm的内六角螺丝刀,在方便安装的同时,还考虑到了不同厚度的安装底板对螺丝长度的要求。

在电机的正面采用了激光镭射的象征荣耀的橄榄枝图案。(PS:古希腊人认为,橄榄树是雅典保护神雅典娜带到人间的物品,是神赐予人类和平与幸福的象征,因此用橄榄枝编织的橄榄冠是最神圣的奖品,能获得它是最高的荣誉。)

与目前流行的大多数穿越机电机采用正反螺纹的设计不同,RS2205-S电机只有一种规格,那就是正螺纹。众所周知,电机的传动轴采用正反牙螺纹的意义在于,可以让电机转动时,桨越锁越紧,避免射桨。然而,这一设计也有点小缺点,那就是当电机损坏要换新时,需要购买对应螺纹的电机来匹配。此外在安装时,需要留意下螺纹正反,不能装错。但是,射桨问题如何解决呢?

RS2205-S采用了两项设计来避免射桨。其一,是在电机螺纹柱底面设计了防滑槽,当桨被螺丝压紧在上面之后,桨与电机的摩擦力被防滑槽放大;其二,采用了专用的防松螺母来压紧螺旋桨,这种螺母内置有防滑材料,在没有特别大反作用力前提,它是不会松脱的。因此,RS2205-S电机的这一单螺纹防射桨设计,不仅降低了安装和换装难度,还能降低生产成本。

此外,EMAX上一代RS2205电机使用的铝轴,在反复拆装螺旋桨之后,容易出现螺纹磨损,而且穿越机炸机过程也很容易导致主轴弯曲。RS2205-S电机首次将主轴换成了空心的钢轴,在保证了不增加重量的情况下,加强了主轴刚性和螺纹的强度。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电机的外转子采用的是铝合金材料,而主轴是钢的,两者之间采用的是过盈配合,而轴上面(轴与前盖轴孔配合的位置)开有藏胶槽,让胶水(螺丝胶)对轴和转子之间进行二次紧固。相比传统的顶丝锁紧方式而言,RS2205-S电机的这种结构对生产工艺要求更高,不过好处是有助于提升电机的动平衡性能。

我们还注意到,固定螺旋桨的螺帽也有了新的变化,由原来的不锈钢螺帽换成了铝合金螺帽,并且保留了原来的自紧结构。新的铝合金螺帽质量较轻,不过铝合金螺帽与钢轴配合,不知道其使用寿命如何。

RS2205电机厚度为16.7mm,主轴长度为33.3mm;RS2205-S电机电机厚度为14.6mm,主轴长度(含底部螺丝)为30.5mm。相比之下,RS2205-S电机的外形尺寸更小,性能却更强了,这是一个很棒的结果,这能够使穿越机的重心更低。

接下来看电机尾部,新老两代的电机轴尾部锁定方式也有很大区别。RS2205采用U型卡簧固定,而RS2205-S采用一颗螺丝固定。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前代产品有玩家反馈卡簧不够牢固,炸机容易导致定子脱落。于是EMAX在新款产品中更改了此处的设计,螺丝更牢固,同时拆装也更方便。不过为了防止松脱,厂家在电机出厂时会打螺丝胶。如果模友拆装这颗螺丝,最好再打一次螺丝胶。

拆掉电机尾部的锁定螺丝,就可以让转子和定子分离了。RS2205-S电机的前后盖均采用CNC加工工艺,有效保证了电机的外形精度,减少了材料内应力对电机结构的影响。同时,前后盖的外形设计还沿用了EMAX银燕的强吸风结构,具有散热效率高的特点。

对于无刷电机来说,转子的绕组是决定电机转速、效率和旋转方向的关键。而绕组的绕线方式、横截面积和接线方式对电机的工作效率和转速也有非常大的影响。

RS2205-S电机的定子采用5线并绕11匝(绕线直径0.3mm),多线并绕能够尽可能多的利用线槽的空间,以增大线圈的横截面积,提高线圈的满槽率,从而增大电机的效率。(采用多股直径较细的漆包线绕组,理论上要比采用单股大直径漆包线的绕组满槽率高。)

除了定子的绕线以外,转子的磁钢也是影响电机性能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电机而言,磁钢的磁力越强,电机的扭力也就越大。RS2205-S采用的是N52SH汝铁硼双面瓦形磁钢,与上一代产品相比磁钢的磁性也有非常明显的提升,用手拧动转子,可以感觉到两者之间磁钢所产生的磁力差异非常明显。在绕组相同的情况下,磁力更强的RS2205-S电机,扭力和载荷自然也会更大。

老款RS2205电机重28.6g

新款RS2205电机重29.8g

RS2205-S电机全重为29.8g,官方公布的最大拉力测试结果为1622g(测试条件如上图所示:6040螺旋桨、40A电调、电压15.7V、最大转速25545转/分)。

RS2205-S电机拉力测试

为了进一步验证RS2205-S电机的性能,我们对这款电机进行了实测。电调采用好盈HobbyWing XRotor Micro BLHeli 30A电调,电源采用1-30V可调、MAX 60A直流稳压电源。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在某宝随意挑选了综合排名第一位的致盈GTS2205电机进行对比,同时加入对比的还有EMAX老款RS2205电机。

在使用相同螺旋桨、电调和相同电压的情况下,致盈GTS2205电机、老款RS2205电机和新款RS2205-S电机三者具体表现如何呢?

三款电机使用两种不同螺旋桨时在25%1~100%油门时的拉力对比

致盈GTS2205电机最大拉力截图

EMAX RS2205电机最大拉力截图

EMAX RS2205-S电机最大拉力截图

由于测试条件的关系,我们并没有实现EMAX官方所测得的1622g最大拉力。测试中,当电流达到37A时,RS2205-S所测得的最大拉力为1589g,这与EMAX测得的最大拉力仅仅只相差了33g。
从测试数据来看,三者之间最大拉力的关系为:RS2205-S>GTS2205>RS2205。
而在力效方面,在使用5045三叶桨的时候,RS2205-S与RS2205之间的差距并不是特别明显,GTS2205电机则略逊一筹;而在使用6045双叶螺旋桨的时候,RS2205-S和GTS2205在消耗掉相近电流的情况下,RS2205S所产生的拉力要高出220g。

电机拉力测试视频:

写在最后

在选择穿越机电机时,拉力和力效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不可单独来看。尤其是50-80%油门这段最常使用的区段,一方面我们希望尽可能输出更高的拉力,但同时也要尽量少消耗电力,这对比赛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电机的平衡性、耐用性以及坚固程度都是衡量一款优秀电机的标准,缺一不可。

综合来看,EMAX RS2205-S是一款性能非常出色的电机,在上一代产品基础上做了非常多的改进和完善,可圈可点。当然它的售价不菲,并不一定适合初学或者一般穿越机爱好者日常使用。它更像是专门针对比赛而生,如果在比赛的时候能够拥有一套这样的电机,必然能够使你的成绩进一步提升。

网友:
这个拉里已经非常不错了,如果有个撞击测试的话就更完美了

网友A:
三组电机上细节图啊,KV值完全一样?淘宝看了一下,KV值貌似有差异啊,,,,那这测试不就扯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组电机上细节图啊,KV值完全一样?淘宝看了一下,KV值貌似有差异啊,,,,那这测试不就扯淡了,,,

这款致盈的电机是2350KV值的售价¥99,银燕两款电机都是2300KV的,新款RS2205-S也是¥99,测试并不扯淡,性价比已经很明显了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电机拉力测试器在哪里买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啊

网友:
feichao168: 三组电机上细节图啊,KV值完全一样?淘宝看了一下,KV值貌似有差异啊,,,,那这测试不就扯淡了,,,

这个更新版估计销量非常惨 银燕的客服牛的实在让你没话说 又在这开忽悠

网友: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B:
5045  三叶那张曲线图有问题吧,实测gts在1250g拉力左右,不可能只有900g比一代rs2205低。

网友:
我只想拿它飞F3P不知是否给力?

网友C:
这效率和低KV的多旋翼电机比差太远了 百分之50油门只有1W4.3克    多旋翼的百分之50油门1W12克  不过这种高KV电机效率低很正常 大部分能量转换成热量了    如果用来比赛  参赛者的飞机配置必须一样吧    就像赛车   难道一个开跑车一个开普通车    配置不一样怎么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45  三叶那张曲线图有问题吧,实测gts在1250g拉力左右,不可能只有900g比一代rs2205低。

多次测试都是这个数值区间,可能和测试环境有关系,这几天气压有点低,可能有点影响,这个测试只是一个参考,和实际使用情况可能会有一些差距,看自己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效率和低KV的多旋翼电机比差太远了 百分之50油门只有1W4.3克    多旋翼的百分之50油门1W12克  不过这种高 ...

用同一种规格的撒,至于剩下的性能差异就看哪家的电机好选哪家的。这就看比赛的时候参赛队伍的策略了,如果在相同规格的情况下使用的穿越机配置不如别个的好,也不可能怪别个撒。就像F1比赛样,设备规格都是一样的,管你用哪家的发动机,只要你有钱。而且光是设备好也不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撒,飞手的操作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如果有真机实际飞行体验对比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次测试都是这个数值区间,可能和测试环境有关系,这几天气压有点低,可能有点影响,这个测试只是一个参 ...

我没拿致盈一毛钱,但是评测的时候请给大家一个公平的结果。

网友:
这电机真心强大呀
牛逼哄哄的。

网友:
朗宇 2216 2400kv,尺寸比这大、重量比这还重、功率也更大。
同规格桨,拉边还没你的大?

银燕真有那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