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s105 拆风扇

楼主(2016-12-09):
收台二手os105的发动机,想换曲轴轴承,现在风扇这里拆不下,谁拆过过这里的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风扇和离合器是雷虎g4

网友A:
加热 然后螺母锁几圈进去 一手提着风扇 顿力敲螺母 再加热 重复  记住注意力道 主轴有个轴承 风扇盖进去一半多  再用螺丝锁紧进去的  所以不是很好拆

网友:
属于紧配,要用拉马啦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 然后螺母锁几圈进去 一手提着风扇 顿力敲螺母 再加热 重复  记住注意力道 主轴有个轴承 风扇盖进去一 ...

不行,敲不动。用燃气加热都敲不动,估计要找台钳顶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敲不动。用燃气加热都敲不动,估计要找台钳顶出来

不行  那样顶  会把风扇顶爆  用两把一字刀插进轴承座  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敲不动。用燃气加热都敲不动,估计要找台钳顶出来

也不能用燃气加热  冷水加洗衣粉搅拌均匀 加点机油进去  然后把发动机放进去泡着  然后加热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能用燃气加热  冷水加洗衣粉搅拌均匀 加点机油进去  然后把发动机放进去泡着  然后加热  就行了

用水加洗衣粉烧滚

楼主:
加洗衣粉和机油把发动机拿来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水加洗衣粉烧滚

楼主:
搞定了,曲轴杆有螺牙的,,加热扭下来。不是敲也不是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曲轴杆有螺牙的,,加热扭下来。不是敲也不是撬。

好吧  我多事了  不好意思

网友:
都是螺帽大胶,风扇上胶这是以后不打算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  我多事了  不好意思

不要误会,没有错怪你的意思,只是想把心得各各位分享。虽然不正确也再次感谢你的热心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 然后螺母锁几圈进去 一手提着风扇 顿力敲螺母 再加热 重复  记住注意力道 主轴有个轴承 风扇盖进去一 ...

不能敲风扇,因为雷虎这凤扇带螺纹联接在发动机上的

网友:
楼主,以后拆这风扇找筷子或牙刷抵住发动机曲轴或活塞就行了,风扇不要打胶,打上发动机轴那里粗很难取下来。打在螺母那里就行了

网友:
你去优酷上搜索,我们一起玩飞机,第三期!有你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