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块泡沫板,打算做个气垫船

楼主(2016-12-09):
公司搞了一块泡沫板,大概有300*400*800,打算做个气垫船给娃玩
大概设计了一下,如下图:

船体长500mm 宽300mm
气垫用380有刷电机+5030的三叶桨,配7.4V锂电池直驱(试了下11.1V,分分钟发烫),电机外面绕铜管,接了一个7.4V的泵,水冷。
推进电机用朗宇KV1260+7030桨。
气垫用18寸宽胎(自行车内胎)

然后问题来了,水冷的进水管我放哪里比较好? 因为船底中间全是空的,如果接进水管,会悬空很长一截至少8-10厘米

另外,这样的设计是否合理,大家帮忙诊断一下吧

网友A:
设计图真漂亮祝您成功!

网友B:
建议不用有刷电机或者把有刷电机当相对负荷轻一些的推进电机用。这样有刷电机负载轻了也就省去水冷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用有刷电机或者把有刷电机当相对负荷轻一些的推进电机用。这样有刷电机负载轻了也就省去水冷系统了。 ...

有刷电机作为气垫动力是因为打算直接接个电池串个开关,不用遥控控制了
手上只有一个天地飞的6通和一个富斯的GT3B。本来想用GT3B的第三通道控制气垫电机的通断,但是没成功。所以如果换无刷,不知道怎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图真漂亮祝您成功!

多谢!

网友C:
我喜爱气垫动力船,就是不知如何落手。不要烂尾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喜爱气垫动力船,就是不知如何落手。不要烂尾O

恩,我会年前完工,然后等天气暖和一点,去公园野一下,至少不怕缠水草啦~~~

网友D:
某宝搜金属涵道风扇 用来做升力风扇效果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搜金属涵道风扇 用来做升力风扇效果杠杠的

额。。我不能为了块泡沫再去买个金属涵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不能为了块泡沫再去买个金属涵道啊。。。。。。。。

才20几 绝对超值

楼主:
你说那个啊,服务器机箱散热的。太重了。。。。而且还是需要驱动板或者电调啊。我现在是不会这么一个接收控制2个电机。。。也就是分别控制2个电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刷电机作为气垫动力是因为打算直接接个电池串个开关,不用遥控控制了
手上只有一个天地飞的6通和一个 ...

用两个无刷,你可以用6通道控的第二通道控制气垫电机,要把控的第二通道摇杆复位弹簧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无刷,你可以用6通道控的第二通道控制气垫电机,要把控的第二通道摇杆复位弹簧取下。

二通道接电调,然后也是独立供电对吗?  我下午抽空先试试。顺便问一下,某宝有卖那种富斯GT3B改装成6通 7通 8通的那种套件或者帮你代工,那个靠谱么?毕竟玩船感觉还是枪控比较习惯啊。

网友E:
动力过大飞起来了怎么办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力过大飞起来了怎么办办啊

那就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通道接电调,然后也是独立供电对吗?  我下午抽空先试试。顺便问一下,某宝有卖那种富斯GT3B改装成6通  ...

两个电机共用一组电源

网友F:
楼主啥软件建模,想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机共用一组电源

试过了,GT3B可以用第三通道直接控制气垫电机通断,只是不能调速。之前不行是因为电调通电需要把速度打到最高,才能通过自检。就等修改完出打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啥软件建模,想学

我用的是SolidWorks,现成的。其实随便什么3D软件都能用。

网友G:
漂亮,学习了,出海时通知一下

网友H:
中间那个马达干嘛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中间那个马达干嘛用呢

向下吹风,形成气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漂亮,学习了,出海时通知一下

没问题~ 不过我改了点设计,KT板已经到货,就等打印切割了

网友I:
这样做有气垫效应  但是扭矩无法摆脱  也就是说  你启动后 船是乱跑的 或者画圆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做有气垫效应  但是扭矩无法摆脱  也就是说  你启动后 船是乱跑的 或者画圆运动

这不还有尾翼和推进风扇么,推进风扇电机稍微偏转一点就行

网友:
做个水陆两用滴,飞行泡沫

楼主(2017-02-05):
我能说,买的泡沫是低密度的,碎了。。。。。。。
下一步我考虑是做个风动船呢,还是改用KT板+ABS板重新做一个?

网友:
气垫最难做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J:
第三通道直接接电机的正负极吗?

楼主:
你这是气垫?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三通道直接接电机的正负极吗?

第三通道接电调,电调接电机。最后用了无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气垫?

这个不是气垫,是玻璃钢

网友(2017-03-08):
引用 楼主:
额。。我不能为了块泡沫再去买个金属涵道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