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幼稚而刁钻的问题!

楼主(2016-12-09):
小弟想制作一个翼展在20左右的固定翼!但是在淘宝看配件时发现没有啥合适的!本人目前准备用空心杯作为动力!可是遥控器和电调是个问题。想问问大神们,有没有三通遥控器(接受电调一体的那种!)三通只有副翼升降还有油门三通的!有合适的大神请指点!小弟每天都上论坛查看回信的!

网友:
出门左转固定翼室内机区

网友:
有,伟力911直升机之类的主板,集成接收机电调舵机

网友:
儿童玩具里选一选。

网友A:
翼展20中的20只是数字,没有标注单位,如果是毫米,业余条件下,做翼展20mm 固定翼,只能是做静态的。做遥控的业余做不到。做自由飞的只能做弹射,这个古已有之,只是一般不叫飞行器,是箭镞。
如果是20厘米,自由飞没问题,做遥控有难度但是能做。
如果是20分米,论坛里可参考的很多。
如果是20米的,业余很难很难。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20中的20只是数字,没有标注单位,如果是毫米,业余条件下,做翼展20mm 固定翼,只能是做静态的。 ...

20cm已经做出来了!正在测试!后期测试好了。会发视频给大家的!

网友:
我以为翼展20米呢 一看后面的空心杯 彻底晕了。吓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