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刷F3刷了BF固件,一通电电机就转,怎么解决

楼主(2016-12-09):
如题,我看了一些玩家刷的CF也有一通电电机就转,可以在命令窗口输些指令就可以了,BF的怎么弄,急急。顺便求:天7 第三方PPM接收,有相关PPM设置教程吗

下面是CF的

端口这里该怎么选,我的是天7控,第三方PPM接收机。

网友A:
配置界面选brush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界面选brushed

谢谢,我试试,我是天7控,第三方PPM接收,端口那该怎么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我是天7控,第三方PPM接收,端口那该怎么选

泡泡教程,f3用什么接收教程上面都有,我靠一直用sbus是第二行第一个关掉开第二行的rx,ppm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教程,f3用什么接收教程上面都有,我靠一直用sbus是第二行第一个关掉开第二行的rx,ppm不太了解

好的,我看下,设置和无刷的一样吗,就除了电调/电机协议那里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我试了下cf的那条命令就行了,不知道是歪打正着还是命令能通用

网友:
PPM不需要设定端口,只需要在主页选PPM就可以了。

网友(2017-01-18):
楼主你弄好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PPM不用开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