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接收机是用的什么电池?

楼主(2016-12-09):
我有一台50级。用的3001标准舵机,最高电压6v.如果直接用2s铁锂会烧舵机吗?

网友:
3003试过铁锂,没问题。但有的舵机不行。

网友:
虽然没有问题,一旦电压飙高点就挂了,建议加稳压模块

网友:
格式6v4500mah飞1天都可以

网友:
没问题 3001是FUTABA 标准舵机  用到7.4V都没问题 只要你的接受可以用高压

网友:
好淫8安bec加锂电

网友A:
接收机没问题,舵机如果不是高压舵机,千万别直接用2S,要不就接一个降压模块,我就因为直接用2S炸了一架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没问题,舵机如果不是高压舵机,千万别直接用2S,要不就接一个降压模块,我就因为直接用2S炸了一 ...

你是锂电还是铁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