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三合一分電板沒畫面問題請教

楼主(2016-12-10):
請問有沒朋友用(PDB+OSD+BEC)分電板?我把要接的線已經接上,在小飛手上可清晰看到OSD出來的數據,用遙控arm/disarm也能顯示出來,証明沒問題,但唯獨最重要鏡頭的畫面沒顯示!!
已經試了把鏡頭線直接接到圖傳,是有畫面的,那就是不知道為什麼經分電板的OSD就沒了!
有人有這經驗嗎?

网友A:
图像制式选对了吗?镜头如果是pal,osd必须一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像制式选对了吗?镜头如果是pal,osd必须一致哦

謝建議。
已經試了在OSD GUI 轉PAL/NTSC,依然只看到OSD 資料,但畫面鏡頭畫面全灰色。

网友B:
你好:
  我跟你一樣.原先有圖像.後來就只有OSD資料.將鏡頭與圖傳直接接就有.後來就直接接沒有用OSD.如果你有最新資料麻煩告知謝謝!

网友C:
看摄像头电压是否接错   别搞的摄像头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摄像头电压是否接错   别搞的摄像头烧了

都說了鏡頭和圖傳直接是可以正常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跟你一樣.原先有圖像.後來就只有OSD資料.將鏡頭與圖傳直接接就有.後來就直接接沒有用OSD.如果你 ...

請問你是買那家的?
我是無X機買的 (集成OSD分电板 Naze32 F3/CC3D 穿越机用 PDB 双路BEC 简化接线) ,你是否這塊?

唉!實情我入了兩塊,最奇怪是一塊有OSD但無視像,而另一塊剛相反,有視像無OSD!我已經試了以下方法:
1) OSD 刷過不新舊版本 (MWOSD 14.1 & 16)
2) 在MWOSD 設定中轉換 PAL / NTSC
3) VTX轉不同頻道
4) 轉用不同鏡頭 (4個)

請問你是買那家的?
我是無X機買的 (集成OSD分电板 Naze32 F3/CC3D 穿越机用 PDB 双路BEC 简化接线) ,你是否這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是買那家的?
我是無X機買的 (集成OSD分电板 Naze32 F3/CC3D 穿越机用 PDB 双路BEC 简化接线) , ...

你好:
  我的跟你應該同一塊.至於有影像無osd.應該在TX與RX線問題F3飛控板與OSD板出入F3飛控是相反.至於有OSD資料無影像還查不出來.

网友D:
好奇怪
我用的是Metek的OSD+PDB+BEC,从来没调过OSD,很好用。
建议用万用表检查一下接口连线(每一根线是否与板子连接好了),我又一次就是接口连线的插头有问题,搞了我一整天,最后用万用表查出插头有问题。

网友:
另外,如果OSD、飞控是集成在同一块板子上,把OSD和飞控固件重新刷一下。测试时,断开电脑的USB连接,避免OSD与USB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的跟你應該同一塊.至於有影像無osd.應該在TX與RX線問題F3飛控板與OSD板出入F3飛控是相反.至於 ...

TX/RX接法我清楚的,就算沒接上這個,只代表飛控不能和OSD溝通,但不應該影響畫面顯示問題。
還在研究中,真不明白什麼理由設計了產品,但沒有使用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怪
我用的是Metek的OSD+PDB+BEC,从来没调过OSD,很好用。
建议用万用表检查一下接口连线( ...

Matek?你意思指的是HUBOSD?那個我也用過,可是是不同的OSD軟件,我現在的是用MWOSD,功能夠多。另外我想請問,我十分肯定接線是沒問題的,因我是直接焊上板子,至少供電的接線一定對的。
唯獨我認為鏡頭的影像不能傳到OSD。那麼若要看看影像訊號是否通過,應該怎樣使用萬用表效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的跟你應該同一塊.至於有影像無osd.應該在TX與RX線問題F3飛控板與OSD板出入F3飛控是相反.至於 ...

終於給我發現問題了!!!
買了兩塊都出現問題,試了數天什麼方法也試過,真是不服氣!我忍不住用放大鏡慢慢看,對比了兩塊分電板,終於給我發現有兩個位置甩焊!!

這兩個位置非常微細,不用放大鏡慢慢看根本看不到原來沒有焊好!真是他XXXXXXXXXXXXXX
你看看你的板是否有相同問題,如果一樣的話,輕輕點焊便正常了!祝你好運!

网友:
引用 楼主:
終於給我發現問題了!!!
買了兩塊都出現問題,試了數天什麼方法也試過,真是不服氣!我忍不 ...

厉害,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