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淘宝上发现一款数控铣床很心动请大神们看看这个怎么样

楼主(2016-12-10):
JX4020  光机9000刀  有没有前辈用过请评价下。

网友:
大手笔
这是要机械加工了

网友:
“整兵备战”家的机器。

网友:
lz的气质很符合头像,壕无人性

网友:
北斗吧  重要的是技术支持  然后就是导轨丝杠的耐久度了 好多都是一年就精度下降厉害了

网友:
整兵备战可好久没上贴了

网友:
东莞铣床维修立柱的修理工艺 东莞铣床维修式机床立柱的修理,可根据机床维修前检查的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修理方法: 1、东莞铣床维修立柱表面,特别是导轨表面上有啮痕、划道深度在0.3~0.5mm之间者,应经过精刨后再进行刮研,也可用铸铁冷焊或镶焊等方法进行修补。 2、各导轨表面自身直线度、平行度以及对基准面的垂直度的误差超过0.2mm以上者,应该经过精刨以后再进行刮研。 各导轨表面的直线度可用平板拖研并进行修刮,以角度平尺及接触点(8~10点/25mm×25mm)保证;导轨表面对基准表面有垂直度要求的可用角度平尺拖研,刮削至(300∶0.03)mm。 东莞铣床维修手艺机床维修刮研导轨依然是恢复导轨精度的主要技术手法。经刮削后的机床导轨不但精度高,耐磨性好,贮油条件好,外表因为刀花摆放有规则,在光线折射下构成漂亮的斑纹。手艺刮研不需要大型设备,不受导轨构造的约束。

网友A:
加工精度速度比起7045改的好的太多了,有米上全伺服的JX4020,加工小件很好,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买光机自装,省几千大米。

网友:
好东西,家用高级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精度速度比起7045改的好的太多了,有米上全伺服的JX4020,加工小件很好,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买光机自装 ...

请问全伺服好吗

网友:
伺服当然好,不过价格比用步进高几K,主要看你的需求,步进的精度比伺服低。会有2-3个C的误差,

网友B:
没有系统么?五轴机现在这么便宜了,估计到港也到不了10万人民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系统么?五轴机现在这么便宜了,估计到港也到不了10万人民币吧。

是光机的价,整机看怎么配置了,我正在研究呢

网友:
光机你要有铣和车才能搞,不然你要外加工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好东西

网友:
我有朋友買了一個
床身還行, 行程小, 做模型配件不錯

网友:
数控小铣行程当然是小的,比7045小,如果行程大,价格就上去了,5025大点但光机都1.8W起,数控的东西就是这样,卖家算厚道了,无开大价,4020加工小件相当不错。

网友:
整兵家的,当时买的时候联系过他,但是后来再联系就没人了,连着打了几天的电话都没人。铸造的略显粗糙。使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C(2019-02-08):
先河边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