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7200BX不锁尾的问题

楼主(2016-12-10):
入了一个二手的AR7200BX,全部调试完毕,现在碰到个问题。在调试模式中(F灯亮),转动机身锁尾舵机动作正常,但是退出调试模式,准备试飞的时候发现怎么摆动飞机,尾舵基本上没有啥调整动作,十字盘校正动作又是正常的。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是我哪里没有调整对?

网友:
确定遥控器端的感度设置正确么?是不是处于非锁尾状态?

网友A:
遥控器的感度是不是没有设置好,~~

楼主:
已经解决了,经验害死人…控上感度到100顺利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的感度是不是没有设置好,~~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多谢多谢~

网友B:
我最开始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开始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哈哈

哈哈,照办vbar上的经验,控上感度直接40几,一点反应都没有,早上再调高就好了…昨晚为这个事情把尾舵机,降压模块都折腾了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照办vbar上的经验,控上感度直接40几,一点反应都没有,早上再调高就好了…昨晚为这个事情把尾舵机 ...

这个二手收成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手收成多少钱?

白菜价300不到,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白菜价300不到,哈哈哈~~

哪里收的   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收的   这么便宜

机缘巧合,刚好有朋友低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