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我天9控,推油门时,方向也跟着动,怎么办?

楼主(2016-12-10):
我是用的黄K8,推油门时,方向也跟着在打,具体表现是推油门时,尾巴跟着向右转,收油时,尾巴又向左转,请问这是怎么了?(机尾对自己)

网友:
要么就是你不小心碰到了方向,要么就是开了混控

网友:
急推油門還是慢推?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  飞起来就好了  你说的这情况叫螺距自动补偿

网友A:
如果每次都是这样,那就是你设置了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次都是这样,那就是你设置了混控。

黄k8里不能设置混控吧?遥控上我关了啊,我天九的控,请问在哪里设置混控啊?

网友:
这是k8里的螺距方向补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因为大螺距反扭力大,尾桨角度大,k8自动提前补偿了方向,锁尾效果只好不坏。

网友:
这是正常的。是锁尾反扭力补偿。放心飞吧。

网友:
这个是螺距补偿,正常现象

网友:
楼主我也是天九的控,飞450,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等参数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正常我的也是能飞就好

网友:
我天七配的K
8一直这样飞起来没有问题

楼主:
锁不住尾巴啊,打转转,是慢推油门,油门越大,转圈越快

网友B:
是不是你的锁尾舵机修正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锁尾舵机修正反了

没有吧?是尾巴往哪边转,舵机就往相反的方向运动对吗?是这样的啊,就是锁不住,不知道弄

网友:
正常是尾巴往左滑块往右尾巴往右尾推滑块往左

网友B:
看看尾舵机是不是有问题尾推顺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尾舵机是不是有问题尾推顺滑不

我向上推油门,注意了尾巴,它是往右边走一点,然后又往左退回来

网友:
我 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向上推油门,注意了尾巴,它是往右边走一点,然后又往左退回来

起飞的时候,慢慢推油门,尾巴会向右转,飞起来以后,就好了。我说的是慢慢推油门,如果你起飞油门控制的好的话,跟着大桨的转速直接离地,尾巴就不会向右转了。前几天飞的时候我观察到是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