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接收机哪些情况下会丢码?

楼主(2016-12-10):
今天在家里检查发现遥控器控制不了飞机了,拉出接收机一看,橙色灯在那里闪烁,这就代表进入对码状态了,奇怪的很啊,不是要长按接收机那个按钮才会进入对码状态码吗?遥控器对码后一切正常,但心里已经留下阴影了,要是空中出现这种事可咋办。

网友A:
开关接触有问题!自己虚接了潮湿土大都可能有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接触有问题!自己虚接了潮湿土大都可能有这情况!

哪个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开关?

对码按钮!

网友:
是对不上频?

网友:
我天七控新配的天六接收机也有个问题,就是控不能离飞机太近太近了接收机就亮红灯。飞机没有反应拉开一段距离就会好了,不知道是不是接收机有问题也挺隔意的。反复试了很多次都是这样,只要控离飞机近了接收机就亮红灯了

网友:
我两年多没玩了,前几天拿出飞机,一样没问题,也是天地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