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12-10):
到广场飞PIX四轴,每次加电都要等待3、4分钟后蜂鸣器才唱123,然后才能解锁起飞。而在家里只要5、6秒钟就能解锁。这是何原因,求助了!

网友A:
在外面害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外面害羞了吧

可能,如何让它脸皮厚不害羞呢?

网友B:
地面要平,草地上好像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要平,草地上好像不平

是在柏油路面上起飞。等几分钟才行。

楼主:
这有可能。飞控怕冷吗?不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有可能。飞控怕冷吗?不理解。

怕的

网友:
飞控需要加热,如果你有机会用大疆的产品在环境温度较低的时候启动你就能看到app上提示系统预热中

网友:
让我酝酿下情绪,别着忙起飞。飞控如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