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

楼主(2016-12-10):
Err.  fail  safe  radio-1谁能解释下具体什么意思,这种情况会导致炸机吗

网友:
我猜是遥控断了,然后数传也断了  这时候应该失控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Radio

ECode 1: “Late Frame” which means the APM’s onboard ppm encoder did not provide an up ...

能简单的翻译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简单的翻译下吗

意思就是跟接收机有关的报错的代码是ERR2  ,然后ERR2下面有两个子条目,条目一的意思是接收机失联,也就是两秒钟没接到遥控信号,它就判断为失联    条目二是接收机恢复连接    显然你只报错了条目1   所以问题就是失控了   想要深入分析就上LOG  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跟接收机有关的报错的代码是ERR2  ,然后ERR2下面有两个子条目,条目一的意思是接收机失联,也就 ...

感谢感谢

楼主:
那如果按顺序出现radio-0 、radio-1、radio-2,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A:
radio-0就是失控重连,radio-1是失控,官方的说明里没有radio-2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dio-0就是失控重连,radio-1是失控,官方的说明里没有radio-2

了解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