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GPRO问题

楼主(2016-12-10):
通电后灯不亮     接收有电             舵机没电 用手可以扳动
   什么问题 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A:
曾经折腾过,最后因尾巴问题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折腾过,最后因尾巴问题放弃了

我飞的时候怎么感觉还可以呢

网友A:
你是大师,我不会调

网友B:
线插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大师,我不会调

我也不会    是别人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插错了

对着说明书插的啊    我反过来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插错了

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断用k8

K8会抽风

网友C:
引用 楼主:
K8会抽风

抽风的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风的少吧

我有遇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风的少吧

那家的做工好点吗  知道不  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家的做工好点吗  知道不  我去看看

我也不敢用k8,但是很多人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遇到啊

怎么个抽法,我之前用过2个。后来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个抽法,我之前用过2个。后来不敢用了

很久了  都忘了    好像是打舵没反应    过一下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了  都忘了    好像是打舵没反应    过一下又好了

我之前也出现过,现在不敢用了

网友:
有可能是gpro配置里面接法方法与你的接线不一样,我上次打算是sbus,插线以后也是不通电池,后来用的传统接法,通电成功,然后在电脑配置里面改的接线方法,改成了sbus,后来就没事了

网友:
找商家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