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力65首航,还是没打破首航没风的魔咒!

楼主(2016-12-10):
自从入了猎户后,一只想上进阶船,在JW家的LP和龙力之间犹豫后,咨询了船友的意见后,果断入手龙力。龙力的安装比猎户复杂。帆和桅杆要自己穿线,花了两晚基本装好。试跑发现速度提升明显,但是上抢也很严重,帆型还没调整到位。

楼主:
今天风小,装了猎户的小压铅,弱风下启动快一些,但遇到阵风稳定效果不好。上抢明显。 换上原配重压铅后上墙有改善。

网友A:
这玩意儿么有动力么?纯风动?要是一丝儿风都没有怎么办?还有倒船怎么办?还有撞到人怎么办?

网友:
满漂亮、满小巧的!

楼主:
龙力的船型算半浸水船型,中后段U型,前段U型带V棱角,船首在水面上。加速性能没有贝力快。不过转向和操控比贝力好很多。比较适合大风有浪的天气,比较不会插水。

网友B:
看照片感觉楼主的帆形绷得太紧,没有形成一定的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照片感觉楼主的帆形绷得太紧,没有形成一定的曲面。

回楼上。帆型在调整,今天风小,帆型调得太松容易抖帆,还需要等风大的时候调。

楼主:
清早起风了,在小区跑了一段,顺便调帆。

网友:
一个人玩只能傻跑。得闲去大学城开片

网友:
楼主应该在调整上下点功夫,这个船在商品船中算不错的了

楼主:
嗯。还在调帆型。今天把旧帆换了。整个清爽多了。

网友:
原配keel 有点窄,跑起来速度是有了,就是太灵活了,上抢的厉害。而且原配只板控用起来跟真船的差太远了。。。换个枪控啦。会好很多的。调调expo,更有真船的感觉。

网友C:
楼主,你那防水的贴纸叫什么名字?我有个和你一样的船,但是贴纸没了,看到PM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那防水的贴纸叫什么名字?我有个和你一样的船,但是贴纸没了,看到PM我,谢谢

回楼上,因为之前有被猎户原配密封胶布扯掉 油漆的经验,这次专门买了一卷“地板胶”,这种一般文具店都有卖,粘度类似电工胶布,宽度4厘米,我用3段拼成一张贴在船上刚好,而且不会扯掉油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因为之前有被猎户原配密封胶布扯掉 油漆的经验,这次专门买了一卷“地板胶”,这种一般文具店都 ...

点解不用PVC薄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解不用PVC薄膜呢?

因为没有啊。大神分点给我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没有啊。大神分点给我呗。

自己上淘宝

楼主:
夕阳下跑船

楼主:
双12入手一套锂铁电池。初步用了感觉还不错。比普通5号电池轻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么有动力么?纯风动?要是一丝儿风都没有怎么办?还有倒船怎么办?还有撞到人怎么办?

    这玩意儿么没有动力,纯风动,要是一丝儿风都没有不下水,就怕已经下水,跑到水中间没风了,用舵机摆帆把帆船整回来............还有倒船怎么办?正经的帆船不会倒车,还有撞到人怎么办,只要不是撞到碰瓷的,就像被儿童车撞到似的,除非点背撞眼睛上了..................

网友A:
赶脚还是快艇玩的刺激。帆船神马的,有点难度而且慢悠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脚还是快艇玩的刺激。帆船神马的,有点难度而且慢悠悠。

肯定没有给油就走的船容易上手,它的动力是风,是大自然力量,从另一个角度去想,这种力量是无限的,驾驭风需要一些技巧和知识储备,如果试过大风天在海中破浪穿行那种感觉会上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赶脚还是快艇玩的刺激。帆船神马的,有点难度而且慢悠悠。

上手不难……跑好不易……速度艇受风的影响较小,对自身船的姿态控制和调教要求更多……帆船对于风,水流比较敏感。同一个地方都会受到潮汐 还有各种气流 风摆影响……帆船采用的是相对宽阔的比赛环境,这对舵手的经验要求更高……选择线路就更为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手不难……跑好不易……速度艇受风的影响较小,对自身船的姿态控制和调教要求更多……帆船对于风,水流 ...

楼上是跑真帆船的专业选手。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是跑真帆船的专业选手。赞一个

什么鬼?

楼主:
用吸管,大曲别针,彩带做个简易风向标,比之前的飘带更灵敏,清晰。

楼主:
下午风大,试了新风向标。

网友(2017-01-19):
这个必须顶

网友E:
我找不到买龙力船的地方有指点一下吗,某宝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找不到买龙力船的地方有指点一下吗,某宝搜不到

淘宝找joysway东莞的就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找joysway东莞的就对了。

谢谢,没上架的,看来要私聊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淘宝找joysway东莞的就对了。

能介绍一下贝力的 夏威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介绍一下贝力的 夏威夷吗?

可以问下sakuna,他有贝力的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介绍一下贝力的 夏威夷吗?

我只有海神……新手跑可以,调整的地方不多……需要中小风初学练练手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