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炸鸡

楼主(2016-12-10):
第二次飞,不到一分钟炸鸡,天气比较冷,微风,升降舵舵机因为502打多了,有时卡舵,有空还是换了吧

炸鸡后

炸鸡后

修复后

修复后

网友:
升降舵机打502?

楼主:
嗯呢,用502粘的,渗透力太强了,进舵机里了

网友A:
新手飞这个,太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飞这个,太灵活

是啊,哪天有空还是把我的塞斯纳拿出去首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哪天有空还是把我的塞斯纳拿出去首飞吧

塞斯纳很好飞

网友B:
泡沫胶伺候,不要用502了

网友C:
这么经典的天翼8毫米被这样对待,看后有点心疼,建议少用502,用2118胶,少量的502用于暂时安装固定,然后用2218胶24小时固化,2218胶韧性比502要好不少,舵机更不能用502.应为502流动性太强容易进舵机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沫胶伺候,不要用502了

卖家教程里面用的502,所以就用了,没经验,报废两个5克舵机,现在知道了,要用快干胶也要用401,有些粘性和韧性,不能用502,渗透力太强,而且脆,最好还是泡沫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经典的天翼8毫米被这样对待,看后有点心疼,建议少用502,用2118胶,少量的502用于暂时安装固定,然后 ...

临时固定以后用401了,有点粘性,也有一些韧性,502真是不好用,还没上天报废两个5克舵机,主要还得泡沫胶

网友D:
机头做加固,我的都快炸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头做加固,我的都快炸碎了

怎么做的加固?

网友:
修一修继续飞。

网友E:
看姿态感觉飞机重心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姿态感觉飞机重心不对。

新手,控制不好,有点风,重心没注意,原来弄得差不多,炸了以后修好没测试,天冷着急飞,因为过一会天要黑了,比较着急,升降舵5克舵机偶尔失灵,今天换了一个9克的,再飞应该没这种隐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