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V尾 接前轮转向问题

楼主(2016-12-10):
如题:
小胖子V尾 要接起落架 前轮带转向。这样怎么设置?
现在V尾混控,但是推拉升降和打转向 V尾都要动作。这样的话拉升降的时候转向跟着动了,就没办法通过滑跑起飞了。
(不下飞控的)

网友A:
18元买一个V尾混控器,遥控器按普通固定翼设置。接收机方向舵接Y线,一头接前轮方向,另外一头与升降接混控。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元买一个V尾混控器,遥控器按普通固定翼设置。接收机方向舵接Y线,一头接前轮方向,另外一头与升降接混控 ...

谢谢,我去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元买一个V尾混控器,遥控器按普通固定翼设置。接收机方向舵接Y线,一头接前轮方向,另外一头与升降接混控 ...

原来的V尾 左右翼怎么接?

网友A:
随便接到混控器输出端
如果方向和升降反了就掉过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接到混控器输出端
如果方向和升降反了就掉过来接

如图 请问详细怎么接 转向 V尾左右翼?谢谢

网友A:
右边接接收机的升降和方向,左边接V尾上的两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接接收机的升降和方向,左边接V尾上的两个舵机

淘宝上比较多的是种,好赢的,可以吗?

网友B:
一般玩胖子都是飞FPV,如果是带飞控飞,在进飞控前方向加个Y线去转向轮。如果是玩U22和非凡,它的方向是空着的,可以直接接转向。我的大、小胖子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手抛草降更方便

网友C:
飞机不接飞控:如果FUTABA遥控器,可以把七通道和四通道混控,七通道单独控制转向。天九的话就只能用这个V尾控制器了。

如果有飞控:V尾控制是在飞控上设置的,方向用一根Y线分出来去控制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不接飞控:如果FUTABA遥控器,可以把七通道和四通道混控,七通道单独控制转向。天九的话就只能用这个V ...

我是jr xg7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玩胖子都是飞FPV,如果是带飞控飞,在进飞控前方向加个Y线去转向轮。如果是玩U22和非凡,它的方向是空着 ...

我是暂时不下飞控的,

网友D:
你看看我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我发的帖子

理解不了。就是推拉升降,转向也跟着动 这样没办法起飞。我没用飞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理解不了。就是推拉升降,转向也跟着动 这样没办法起飞。我没用飞控

有一个混控的曲线,可以调的,你可以调成打方向舵,V尾正常动,而拉升降舵,方向不动,意思就是说把这个混控调成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具体做法是把前轮转向插到另一通道,例如第5通道,然后让这个通道与方向舵混控,然后调曲线,就是把拉升降施加给前轮转向的这部分曲线调成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混控的曲线,可以调的,你可以调成打方向舵,V尾正常动,而拉升降舵,方向不动,意思就是说把这个 ...

谢谢 不过确实不会。买了这个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元买一个V尾混控器,遥控器按普通固定翼设置。接收机方向舵接Y线,一头接前轮方向,另外一头与升降接混控 ...

买这个了 小胖子应该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元买一个V尾混控器,遥控器按普通固定翼设置。接收机方向舵接Y线,一头接前轮方向,另外一头与升降接混控 ...

搞定 按你的方式就对了。谢谢

网友E:
如果有433直接把控制机轮方向的接到433对应的通道就可以啦

网友F(2017-06-14):
楼主 怎么接线的呀

楼主(2017-07-24):
引用 网友F:
楼主 怎么接线的呀

最实际就是小胖子压根不要起落架,起降也不用受到场地限制,也减少起落架重量。

网友(2018-09-05):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433直接把控制机轮方向的接到433对应的通道就可以啦

如果加飞控不能这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