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虾帮我看看这个K8日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2-11):
不好意思了 ,大清早就麻烦各位。求解释这部分日志。K8如何进入测试模式的。

网友:
打“X”是输入信号丢失了。
是不是失控了?

网友A:
不知道如何看到日志 请教如何看到日志 呵呵  是不是要手机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如何看到日志 请教如何看到日志 呵呵  是不是要手机上才行

电脑左上角啊

网友:
三个信号丢失,不一定是失控,也可能震动大舵机连接线松了

网友:
接收机信号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