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版小黄鸡---720小四轴(有视频)

楼主(2016-12-11):
升级有些天了,今天给大家晒晒。
用地平线的主板,550mah电池,飞行时间6分钟左右。抗风性比小黄好,非常适合无风或微风室外飞行。

为配合音乐,片长编辑为4分钟左右,实际5分半钟。

与小黄的比较

与小黄的比较

小窝

小窝

侧面照

侧面照

正面照

正面照

全家福

全家福

楼主:
老干部活动中心,穿梭的好场地!!

网友A:
这图传是画质就这样  还是视频变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传是画质就这样  还是视频变差了

经过DVR压缩的 真人看着飞的时候 画面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传是画质就这样  还是视频变差了

798T图传就这样,加上编辑,上传,又损失了画质
要是有微型数字图传就爽了!

网友:
机子不错,可否写个配置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弹弓与猫狗
楼主的地平线真多,请问720的,是那家阿良家买的吗?720电机耐用吗?电池的接口是 ...

是阿良的,小机里就地平线好点

网友C:
请问小黄人需要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小黄人需要什么控

Futaba需要转换

网友D:
楼主futaba怎么对频小黄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futaba怎么对频小黄鸡的?

用KF6高频头转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KF6高频头转换

NF6可以吗?我淘宝好像找不到KF6高频头

网友E:
可以列一下配件购买清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NF6可以吗?我淘宝好像找不到KF6高频头

我写错了,是NF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列一下配件购买清单吗?

淘宝阿良,都是现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写错了,是NF

哦哦,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阿良,都是现成的

楼主,刚入的山寨地平线(控制板是原厂的)请教一下:
1、华坑D10控,起飞后往一边偏,怎么解?是起飞时要放平,自动校准水平吗?  还是要自己慢慢尝试手动调整控的油门中点,直到飞机不偏?
2、一般玩具有水平校准、模式切换等,这个地平线小黄鸡有通道控制吗?我只是隐约听说第5通道切换快慢模式。
3、快没电时,没有报警吗?只有看着飞机掉下来?
谢谢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刚入的山寨地平线(控制板是原厂的)请教一下:
1、华坑D10控,起飞后往一边偏,怎么解?是起飞时 ...

1、华坑控不了解,我用F控,用NF6高频头是要微调的。
2、有这个通道,就是自稳与不自稳。主板上兰色灯就自稳,变红就不稳。
3、主板上电阻去掉了,所以不会提示。飞行时间靠记时,超时了,电池会过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1、华坑控不了解,我用F控,用NF6高频头是要微调的。
2、有这个通道,就是自稳与不自稳。主板上兰色灯就 ...

多谢指点。看来飞机跑偏,要手动在遥控上重新设置中点。
刚发了工资,今天按耐不住也买了一台金属720滴
楼主的电池能飞6分钟,是在哪里买的?给个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