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装433增益怎么供电才合理?

楼主(2016-12-11):
433数据线插入教练口遥控器电池可以给433供电,那么问题来了。433单独接了个供电接头,是单独供电好还是用遥控器电池供电好?遥控器电池是2s  6.6V  1c

网友:
电压匹配的话,遥控供电更紧凑。但电压太低可能会缩短433遥控距离

网友:
14sg那个镍氢控电支撑不了433太久。挂一块3s电池,一路给433,另一路降压给遥控器

网友A:
还是用转发方式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转发方式比较方便。

怎么转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转发方式比较方便。

转发是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发是啥?

就是把futaba的接收机接在433发射机上,遥控信号通过futaba接收机接收后转给433发射机,这样433不用绑在遥控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futaba的接收机接在433发射机上,遥控信号通过futaba接收机接收后转给433发射机,这样433不用绑在 ...

没有延时吗

网友:
有延时,可以忽略不计。个位数毫秒级的。

楼主:
远了估计延时越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