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的好不容易找到雷虎 专区,E325的配件问题有事请教谢谢!!!!

楼主(2016-12-11):
我的飞机是雷虎 E325 mini Titan V2 SE 轴转动4713-K10 ,请问原厂的金属大桨夹和“雷虎 配件 电动直升机E325/450 PV0705 主旋翼转座,E325”这个通用吗?如果不通用的话,“雷虎 配件 (升级)电直E325/450 PV0803 金属旋翼转座, E325”这个可以吗?

另外,我的飞机中联和这个“雷虎 配件 电动直升机E325/450 PV0701 主旋翼固定座组,E25”通用吗?谢谢

网友A:
应该都通用。看雷虎的旧版主页。V2用的金属件几乎都是塑胶版E325的升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通用。看雷虎的旧版主页。V2用的金属件几乎都是塑胶版E325的升级件。

应该是通用的,我查看了塑料机和金属机的说明书,应该没问题,已经买了,到手看看

网友B(2017-03-22):
e325v2轴传的金属尾波箱我觉得重了,想换成e325的塑料轴传尾波箱。但是只找到一套改装套件卖,太贵了。不过改装套件里面的传动杆是碳纤维的,又轻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e325v2轴传的金属尾波箱我觉得重了,想换成e325的塑料轴传尾波箱。但是只找到一套改装套件卖,太贵了。不过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5459
我也觉得325设计有问题,尾巴太重,你看看我的折腾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