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怎么改能抗风?

楼主(2016-12-11):
主翼两边各切掉一块可以吗?

网友A:
要抗风就把动力加强。据掉翼尖会很不稳定

网友B:
亲测可以,直接沿着副翼外边沿切。切了之后主要是速度快了,副翼变得很灵敏。

网友C:
使用高kv电机,用小桨就会很抗风,切掉翼尖估计也会抗风。